网络通信工控板选型求教.

楼主(2009-09-06):
为了减小硬件开发工作量,小弟需要选择一款提供GPRS/CDMA+GPS功能的工控板,在网上逛了下,没有发现很满意的。

    小弟还有个问题,GPRS/CDMA和GPS模块是选择外置USB接口的好呢,还是选择内置集成在板子上的好呢?如果是USB接口的,那驱动应该要自己重新开发,如果USB的,模块厂家能够提供驱动吧?对于这个还请有经验的同志指教下。
    板子选择ARM9/10芯片都行,各资源接口需要都能引出来,价位暂不考虑。
    最后,多谢大家能够帮忙。

网友A:
SIMCom有几款GPRS+GPS的模块,外部接口是UART, 外围控制芯片简单的MCU就可以。
具体可以看一下www.chm2m.com M2M世界网,大量WSN,Zigbee,RFID,GSM/GPRS等资料下载。

网友B:
看看我们网站那个AT91SAM9G20的板子怎么样.带6个串口.

网友C:
集成GPS和GSM/GPRS的工控板不是标准化的产品,最好自行搭建,很简单的,选工业级GPS和GSM/GPRS模块即可,用串行接口的,而多串口工控主板很好找,不论x86还是ARM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