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可以产生频率为64KHZ的方波吗?

楼主(2009-09-06):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单片机

网友B:
可以,有误差。

网友C:
这个要根据MCU的定时器资源特性和指令周期综合计算,选择合适频率的晶体并注意编程就一定能较为精确(精确度主要由晶体的频率、温漂、外围电路等综合决定)的实现。

网友D:
11.0529MHz/64KHz=172.8
定时设定为173,输出频率为:63.889KHz

网友E:
同意5楼

楼主: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er;

sbit signal = P3^6;

void main()
  {
  TR0=0;
  TMOD=0x11;
  TH0=0x00;
  TL0=0xAD;
  signal=0;
  EA=1;
  ET0=1;
  ET1=1;
  TR0=1;
  while(1)
  {}
  }

  void isr_T0() interrupt 1
  {
  TH0=0x00;
  TL0=0xAD;
          signal=1;
          TR0=0;
          TR1=1;

  }

  void isr_T1() interrupt 3
  {
  signal=0;
  TR1=0;
  TR0=1;
  TH1=0x00;
  TL1=0xAD;
  }

楼主:
代码如上,按照定时器设置为173,输出频率只有7HZ左右,这个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D:
51系列的,时钟频率是晶振频率的1/12。
计算方法类似

楼主:
产生的方波幅值可以变换吗?除了5V以外的,谢谢

网友F:
能,结果因单片机的不同而略有差别

网友B:
51定时器为加法计数器,另外标准51时钟需要12分频,也就是说定时常数应该是 -(172.8/12)= -14.4,应该TH0=-1=0xFF,TL0=-14=0xF2,其他种类51常数另算.
另你的程序中为什么要搞两个中断?

网友G:
唉....
不是什么都应该用单片机实现的,用数字电路硬件分频多简单啊~

用单片机可以是可以,但只能用死循环数周期的方法,什么都干不了。
因为需要每个7.2个周期翻转一次,根本就没多少时间进出中断、执行指令。
而且,LZ的晶振频率也应该换一个

网友H:
倒确的只是为了个64KHz的,写个死延时理论上精准

网友I:
建议用AVR单片机

比如用MEGA16的 定时器比较输出功能很容易实现.

8M工作频率.

设置定时器 2:
     OCR2 = 61;
     TCCR2 = 0x19;
偏差0.5KHZ

网友J:
定时器没必要用两个吧,用一个定时器,时间到了电平就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