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9-09-06):
DS2Y-S-DC5V继电器资料里的管脚都什么意思啊,怎么接线啊

楼主:
问问各个管脚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加5v电压

网友A:
这么明显的图示,都看不懂吗????

楼主:
没有用过,第一次接触啊!

网友B:
图右边的是继电器线圈,左边是触点,一个常开(NO),一个常闭(NC),一个公共端(COM)。

楼主:
给哪端接电压和控制信号

网友C:
当然是继电器线圈两端接电压和控制信号了啊,1和16

网友D:
这是哪找来的资料,什么厂家的产品?!

楼主:
NAIS的片子,那常开或常闭触电两端是否需要接负载之类的啊??

网友E:
楼主这问的是啥问题?你需要什么目的?

网友D:
常开或常闭触电两端是否需要接负载?

这个问题和开了风扇是否必须有人吹风一样。

网友A:
唉....

为什么我总觉得LZ是在故意调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