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系统传输函数的推导

楼主:
各位请教一下如图所示的补偿网络
他的传输函数为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推导出来,我总推不正确

网友A(2009-09-07):
这个很容易    用到一个复阻抗的概念
电阻R的复阻抗是R
电容C的复阻抗是1/CS
电感L的复阻抗是LS
知道了这些 ,应该就很容易计算了
传递函数=-(  (1/C1S) || (R2+1/C2S)   )  / (   (R3+1/C3S) || R1  )
你化简一下看看  ,应该是那么多

楼主:
2# 因特网用户

楼主:
我就是这么推的,但推出的公式没有出现2π(2pai) ,不知道它这个是怎么来的。看了几个类似的推导都有

网友B(点评):
s的话,就没有2pi

网友C:
这是S,ω 和 f 的差异。

有S = jω = j2πf

网友D(2019-11-28):
这个是模拟pid控制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推的,但推出的公式没有出现2π(2pai) ,不知道它这个是怎么来的。看了几个类似的推导都有 ...

要是S参数表示,就没有;w参数就有2pi。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模拟pid控制器吧

这个不是PID,pid只有一个极点和两个零点。

网友E:
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网友F(点评):
假如只有R1、C1,就是普通积分电路。当然可以工作。在R1、C1上并联电阻、电容没有什么不妥。

网友E(点评):
@xmar ,积分电路是理论上的分析,实际电路需要一个极大的反馈电阻来稳定工作点。

网友D:
这个是单运放的基本形

网友D:
这个是变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容易    用到一个复阻抗的概念
电阻R的复阻抗是R
电容C的复阻抗是1/CS

传递函数不是Vout/Vin吗,怎么我求出的结果一直含有Vref(运放正相端加的参考电压)呢?

网友D:
这个接近楼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PID,pid只有一个极点和两个零点。

网友B:
你这个文档不也是说它不是PID么

楼主的那个在开关电源里叫type III compensator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文档不也是说它不是PID么

楼主的那个在开关电源里叫type III compensator ...

这个就是不同学科的叫法。
楼主的电路也可叫type3,带滤波器pid。不同的理论
一个基于模拟电路
一个基于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B(点评):
应该是这样。我只看过PID的简单介绍和它用S的表达式,别的资料没看过。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B: 运放稳定性的问题,用pid理论,可以慢慢凑试,我还有招数。如果用模电,基本是懵逼。把运放当一个控制系统,还是很容易理解运放的振荡。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在仿真软件里,容易改变参数;实际电路里,我是不用那么复杂的网络,可调参数太多了,根本不现实,比如这个typeIII,人家pid还有调试步骤,它啥也没有(我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传递函数不是Vout/Vin吗,怎么我求出的结果一直含有Vref(运放正相端加的参考电压)呢? ...

实际是这个参数,这是单运放pid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