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 关于 三极管 恒流源

楼主:
从网上看到的图

如图所示  BG1 是BG2 恒流负载。
据说 可以提高电压增益,我认为原因是:电压增益由负载电阻决定,由于恒流源的特性 电流的变化量->0,所以动态的电阻趋向于无穷大。

BG2的放大电路中,三极管 Ic = hfe * Ib ,即Ib的变化引起 Ic的变化,
但是 Ic 已经被BG1的恒流了,无法反映Ib 的变化
那么何来 放大 功能??

不知道那一步分析错了,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2009-09-07):
改变的是阻抗

网友B:
注意:是“可以提高电压增益”。这个道理很简单,设想你有一个恒流源,作用在一个可变负载上。若改变负载,负载两端的电压是不是会变化?

通常情况下,负载采用恒流源是为了提高负载的“动态阻抗”(相对与交流而言的阻抗)。一般多存在于IC内,因为IC内做一个晶体管要比做一个大电阻容易得多。此外在低电压的场合下,负载电阻(直流)取得过高也不利于直流工作点的设定。

网友C:
楼主忽略了研究的范围。
这个电路,是交流小信号放大器。信号要足够小,小到BG2既未进入饱和,也未进入截止状态。BG1集电极阻抗也不是无穷大,只能是很大。
另外,此电路绝对不能这样设置偏置电流,这样设置,BG2不是饱和就是截止,静态很难调整到线性区,就算调整到线性区,温度稍有变化就跑到线性区外了,必须使用直流反馈稳定工作点。

网友D:
请问maychang老师:
为什么这样设置直流工作点会很难调整到线性区呢?
我觉得只要合理地选择D和R1的值就可以了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里的负反馈是不是加到BG2的射极呢?有没有其他的负反馈方式呢?
谢谢了

楼主:
我是不是没有表达清楚?
bg2的Ic 到底有没有被恒定,还是随着Ib 变化?

谢谢 楼上的各位

网友C:
回5楼ecook:
BG1集电极阻抗非常大,集电极电流几乎不随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变化。BG2集电极电流必须恰好为某值才能工作于线性区,靠调整R3或R4很难使BG2集电极电流恰为某值。即使调整好了,温度稍变化,BG2发射结压降就会变化,使BG2截止或饱和。
反馈不一定加到BG2发射极,也可以从BG2集电极加个电阻到BG2基极。

网友D:
谢谢maychang老师的回答

楼主:
还有谁知道的 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