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2个运放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07):
左边射随器,右边反向放大
阻尼线圈输出运动产生的感应电压,反向发达后叠加到输出用来抑制震荡

网友B:
电路的直流通道有问题吧?FB13直接将直流12V引到U12A的3脚,这个U12A还能正常?

网友C:
R58 才75? 太小了吧

U12B是跟随器,U12A相当于PI调节器,

楼主:
在输入端啥也没加,输出是方波怎么回事?

楼主:
输出端3,4脚输出的是方波,频率在10几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