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很脆弱吗?

楼主(2009-09-07):
最近做一个产品,要测试多串锂电池的电压,系统也是用锂电池供电的。选择的是STM32F101RBT6,稳压管用的是HT7533;电池每串的电压范围是2.8~4.2V,目前我系统上做到10串,电压采集直接用分压电阻按照15:1来做的。
      问题是:我用电压模拟的时候,ADC采集数据都是好的,但直接把多串电池直接接上,第一次还能正常采集,但热插拔几次,ADC采集出来的数据就全部变成4095,我再尝试读取内部的参照电压和温度传感器,依然是4095;再把ADC输入的几个管脚配置成IO,能进行正常的电平变化;我再小心翼翼的换上另外一块装有同样程序同样电路的板子,ADC就能正常采集数据了。我再测试那个异常的板子,串口通讯、PWM、定时器等都是好的,所以我几乎可以肯定是STM32的ADC外设损坏了。这个问题在我的实验中已经碰到了两次,在没有找出最可能的原因之前都不敢做实验了,不是芯片太贵,而且拆卸一次太麻烦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原因,谢谢!

楼主:
急呀,已经困惑我一个周了,有哪位兄弟碰到类似的情况呀?
我在STM32板块查了下,没有找到类似的帖子!

网友A:
使用有问题的板子再回头做电压模拟,结果如何呢?

网友A:
楼主的2张图中的Bat03是不是同一个?如果是同一个,问题可就大了!

楼主:
已经没有用了,但ADC模拟端口的电压是随外界输入变化而变化,就是ADC采集不到!

楼主:
香水城 是同一个!
怎么啦,麻烦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当Q1关闭时,Bat03的12.0~16.8V高电压会直接通过ADC引脚进入STM32中。

楼主:
香水城 不好意思
你说的“Q1关闭”,指的是LDO吗?

网友A:
我说的“Q1关闭”,指的是靠近R33的MOS管,它把SGND与地线连通。

楼主:
不好意思,刚看了下,现在这个MOSFET由于货源问题,没有接!我直接跳线接地的!
不是这个原因哦

楼主:
香水城 还能帮我找出别的什么原因吗?
或者是ADC采集这块,能给我提供一点比较可靠的电路!
我现在不敢轻易上电池测试了,一不小心又把片子干掉了!
其他有没有碰到碰到类似的情况,给点建议,不甚感激!

网友A:
即使不是这个原因,这也是一个问题。

图中没有画出来,所有的Bat01~Bat13之间有什么关系?所有的BatA00~BatA13接到哪里?

还有你在5楼的回答我看不懂,什么东西已经没有用了?

网友A:
电池每串的电压范围是2.8~4.2V,这个电压对应图中哪个信号?共有多少串?每串之间什么关系?

请一次交待清楚,不要让大家管窥一豹,胡乱猜呀。

楼主:
3楼: 使用有问题的板子再回头做电压模拟,结果如何呢?
我5楼是针对你这个问题说的,回头再做的时候,已经没有数据返回,ADC采集出来的全部是4095,包括内部参照电压和内部温度;

Bat01~Bat13代表每节电池的正极电压点:
Bat00:  3.0~4.2V
Bat01:  6.0~8.4V
Bat02:  9.0~12.6V
...
(备注:由于我现在只测试10串,所以暂时把分压比定为15:1,如果串数再多点,电阻分压比就要变了,但这不是影响问题的关键!)
BatA00~BatA13我直接接到CPU的ADC输入端口

另外,谢谢香水城的建议,下次我改版的时候,肯定要把你说的Q1关断的反压问题解决掉!否则始终是个隐患,谢谢!

也谢谢你耐心的解答,非常感动!

网友A:
还是不太清楚你的电池是如何接的。

是否是这样:  Bat00  -电池0+  Bat01  -电池1+  Bat02  -电池2+  Bat03 ......

在你的热插拔实验时,假定只剩一个电池1时,它是否是只接在Bat01与Bat02之间?

网友B:
所有模拟输入端口,加TVS保护。

楼主:
电池是这样接的: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说清楚!
这种接法的问题是:当把排线插上,Bat03通过HT7533给CPU供电,同时所有电池的电压信号也通过分压电阻到CPU的ADC输入管脚。
所有的线都已经在电池上接好,要么全有,要么全没!

老狼,你的建议不错,我考虑到了,手上没有这个器件,正在申请购买中;另外,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如果每个输入口线都加的话,10串要就要加10个TVS或者是ESD,成本将接受不了!
(据我们市场部估计,这个产品批量将是至少10K以上的量!)

网友B:
或者修改各个分呀电阻,让每一路都工作在1-1.5伏,你在试一下!,电池的输出,
((4.2×15)/210)×15=4.5 太高了!
而且,插拔的时候,肯定要拉弧呀!

楼主:
谢谢
你的建议很对
我现在主要是从我手上有的精密电阻考虑的
而且我目前测试的是10串,最高电压只到42V,输入到ADC端口的只有2.8V

但你说的热插拔拉弧是有可能的
我现在就是想请大家多帮我出点主意
到时候我帮大家建议的方法都加上
确保下次做实验不烧CPU的ADC

否则一个LQFP64脚的芯片拆卸一次太麻烦了,多搞几次,板子都费了!

网友C:
能不能在R2 。。。上,并个104电容?

网友D:
有两个疑点
1、假定某次插拔中间的电池最后接入,则进入模拟口会出现负电平
2、假定bat03最后接入,则stm32各个IO引脚有电而VCC没电哦。

网友D:
你的电路只有电池从01-02-03-04------依次接入才没问题。

网友E:
这样做本身就有很大缺陷,不实用。

网友E:
况且这个电路加电容意义不大,电池本身就相当于一个非常大的电容。

网友F:
目前还看不太懂,学习~!

楼主:
zhzjzh21ic: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我正在想办法验证你说的问题! 谢谢~

22楼: 你的电路只有电池从01-02-03-04------依次接入才没问题。
午夜霓虹: 这样做本身就有很大缺陷,不实用。

我也想这么做,但实际情况不允许!现在这个产品就是要求要热插拔,从上面各位反映的情况,我还需要提高排线的质量,另外主要还是要在电路上面采取措施!

欢迎大家继续建议,不甚感激!

网友G:
关键是电源和地应该 先于被检测的IO先 连上

其实也不难,可以参考SD卡、USB等等接口的做法:都是规定电源和地的“金手指”比其它引脚长,确保电源和地先接上。

楼主:
IJK
其实也不难,可以参考SD卡、USB等等接口的做法:都是规定电源和地的“金手指”比其它引脚长,确保电源和地先接上。

这好像行不通哟
第一,我的板子尺寸很小;
第二,进CPU的电源有LDO和电容滤波,上电的速度肯定没有管脚速度快;
第三,CPU本身还有个复位电路,又加大了延迟。

现在,我是打算通过一个场管来控制采样电阻网络的地,这样在CPU没有工作的时候,这些电阻网络是浮空的,没有参考!

网友B:
通过一个场管来控制采样电阻网络的地,这样在CPU没有工作的时候,这些电阻网络是浮空的,
-------你这个方案肯定是有问题的,不行呀。为啥?自己想想,其实香水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想想,公共地不接,电路会在哪形成通路? ADC的输入阻抗?ADC的输入电压?

楼主:
老狼 万分感谢
我昨天已经到ZLG买了一堆3.3V的ESD,准备在所有跟CPU相连接的管脚都加上,再看效果!
心里面悬呀,再烧,就要重新打样板子了!

网友H:
只需在供电Bta03到U3之间串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二极管的保护速度太慢了!
只能用 ESD 或者TVS

网友I:
信号和电源最好是能够隔离,不能隔离的话就要在信号输入脚上加保护二级管。要不然很容易打坏CPU。

网友J:
每个AD入口 加一个5V TVS   ,串一个磁珠 在加一个电容

楼主:
目前我采用的方法是在进入芯片的电源和地之间加上了3.3V的ESD,经过几天的多次插拔测试,目前芯片还安然无恙!

网友B:
兄弟,你在zlg那里,什么价格拿到的货?

网友K(2011-07-25):
留下脚印

网友L:
是的,很脆弱的!

网友M(2015-01-11):
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自己设计的一个板子,ADC温度输出为4095,程序应该没问题,之前在开发板上OK的

网友N(2015-02-11):
10串的电池,只取其中3串供电,电池组应该很容易出现不平衡,而且电压采样这样做也容易造成电池组电压不平衡,除非有其它电路补充每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