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关于IrDA是否有推荐应用图纸?

楼主(2009-09-07):
是直接接对管还是要加编解码电路?

楼主:

刚才的帖子怎么找不到?

网友A:
串口仅包含的是IRDA SIR 编码器解码器,需要外接一个IrDA physical layer IC,ST官方的电路使用的是Vishay的TFDU4300。图纸你可以看ST官方的电路板原理图,在ST网站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