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总固顶帖子不宜过多,影响版面的美观!

楼主(2009-09-07):
对于论坛管理者来说,在一些论坛设定该怎样选择的问题拿不准的情况下,进行整站用户投票调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充分尊重了用户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我个人非常赞成这种做法,但目前来看,这种调查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建议论坛管理者要控制一下总固顶帖子的数量,以免影响各版块的美观.
以上是我的个人建议,如有不妥,还请见谅!

网友A:
确实,这样还影响其它各版。

顺便推荐一个方法:全局置顶帖子,只需保留一两个。其它有必要推荐的,可以在里面加入推荐链接和介绍。
此外,还可以在导航条中设置推荐帖子或主题,或者在广告区域中加入推荐项目(一般来说,主帖广告内容和跟帖广告内容要分开)。

网友B:
同意。

1、关于网站建设方面的投票贴,没有必要全局置顶。只需要在大家谈置顶就可以了。
2、只有全网站性的活动,才有必要全局置顶,但是要控制置顶的数量和时间。
3、各版面的局部置顶,由各位斑竹自行掌握尺度,也可以参考上述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