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池检测---火急问题

楼主(2009-09-07):
各位大虾好。小弟现在遇到难题了,在做串联电池单节电压采样时(12路),为了解决不共地问题,看到别人做的用了下面的芯片(WXBV01 B69826 1G 0743C TAIWAN),可是找了很久也找不到这个芯片的任何资料,同时想请教大虾,现在串联电池检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芯片(除了光耦隔离,和比较器)。谢谢

网友A:
没多神秘,用多路开关切换,接精度/分辨率高点的ADC测各点电压,最后算电压差就行了。

网友B:
直接一个一个电池用运放差分差到地上来
在多选一到ad

网友C:
我们有个产品是蓄电池巡检监测仪,原理和电路都简单,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是我们给别的EPS、UPS产品配套的,因涉及到单位的技术秘密,不便讲得太多,希望大家谅解。简单的原理就是计算电压差,但是如果做不好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