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WicePlus 困惑了几天

楼主(2009-09-07):
本人在第一次使用WicePlus  编译器编译em78p458r时,怎么也不能编译通过,特别是连PORT6=0x01;的端口定义也不能通过,再查看系统include里面有头文件,可能始终不能通过编译,总是提示
C:\EMC\WicePlus\Example\AD.c(16): error: undeclared identifier `PORT6'
请教 如何处理

楼主:
现在没有人玩义隆了吗?
请大家讨论下,一现在都在用什么单片机,我是想找低价位的单片机,最好是有A/D的

网友A:
呵呵,为什么用义隆的啊?资料少,服务态度又差.改用合泰或者松翰的吧.

网友B:
elan确实不咋的,不知道他们在牛B什么。

网友C:
你用C就贴出源代码呀!

不过尽量用汇编吧,资源这么紧张

网友C:
你应该INCLUDE 这个文件吧

楼主:
帮我看看吧~!
#include "Em78p45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共阳码
const uchar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0x87,0xff,0xef};//带小数点的共阳码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nto()
                {
                PORT6=0x01;
                PORT5=0xE0;
            ADCOM=0x08;
            GCON=0x00;
            ADCMPCON=0x01;
            ADPD=0x01;
            delay(10);
            }
uint get_ad()
{
        uint adval;//十六位的数要用 uint来存储
        float advalf;
        ADGO=1;
        while(ADGO);
        adval=ADRESH;//00000000 00000011
advalf=adval/255.0*5;//注意,在这句话中255要加“.0”是因为结果出来要是浮点数
adval=advalf*1000;
        return (adval);
}
void main()
{        uint i;
        uint a,b,c,d;
into();
while(1)
{i=get_ad();
a=i/1000;
b=i%1000/100;
c=i%100/10;
d=i%10;
disp(a,b,c,d);
        }
}

网友D:
看看你的Em78p458.h头文件中是否有PORT6的定义。应该能很快知道答案的。

楼主:
include 里有的啊 static unsigned int PORT5 @0x05: 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PORT6 @0x06: rpage 0;
我是搞不懂了,头都发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