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讨论下STM8S有需要在Program时进行HSI校准吗?

楼主(2009-09-07):
STM8S的HSI经过合理的校准以后,可以获得优于1%的精度。
然而ST公司复位后初始化的factory calibrated的精度,在user manual保证的为+1.3%~-2.5%,@5V,25度。
我的想法是通过烧录器在烧录时,进行校准动作,从而获得一个初始化值,其在校准环境温度精度优于1%。

楼主:
从User manual的图表来看,HSI的频率主要受温度和个体离散性影响。
由于内部采用了LDO给核心供电,HSI和LSI受VDD的影响都很小。
而温度的影响,从25度到125度,影响在0.5%左右。
从-40度到125度,影响在1.5%以下。

楼主:
有几个疑问想请教香版:
1、HSI随温度变化的特性是否具有相当好的一致性。比如从125度到25度,图中变化是-0.5%,是否所有芯片都是如此?
2、ST的工厂校准是在25度5V下进行的,为何不能达到1%以内呢?是否工厂校准时用到的寄存器(一定有一个隐藏的,呵呵)的分辨率,不如CLK_HSITRIMR来得精细?
3、ST是否考虑了由烧录器进行校准的步骤?是否有AppNote?

网友A:
回3楼问题:
1)是的。
2)猜测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没有做得很精细。
3)由烧录器进行校准是一个好的思路,目前还没有应用笔记。

楼主:
经过2天的研究,又来给香版提问了:
  1、STM8S的HSI频率,除了个体离散性、电源电压Vdd和芯片温度Tj外,还有其他因素吗?我能想到如老化时效影响、芯片封装影响、安装到PCBA及设备内后周边材料器件的影响。
  2、我目前手头的几个芯片,在3.4V/室温(33度左右)下进行测试,有的偏了0.8%左右,通过我现在的校准算法,103/105能校准到+-0.3%以下(因为校准分辨率为0.5%)。加上估计的温度影响(-40~125度,估计+-0.7%)(电压影响可以忽略),在全电压、温度范围内可以达到+-1.1%。可以满足串口通讯、红外遥控等的要求。
  ST的UserManual承诺的全电压、温度范围的精度为-4.3%~+3%,已经不能满足串口通讯的要求。ST有篇Appnote是用外部时基(50Hz)来进行校准的。哪有没有不需要外部时基,而是利用类似FreeScale、MSP430的做法来提高HSI应用精度的说明。
  3、香版对STM8S芯片内部HSI Factory Calibrated的离散性有没有印象。
  如果除了电源电压和芯片温度没有其他因素影响HSI,而温度的影响又是如UserManual中所示,+-0.7%的范围,则可以通过烧录器进行校准,把HSI的独立精度提高到+-1%的水平。
  实测结果,我的几片测试片(有103/105/207/208/903),在校准以后,输出50Hz的信号,均在49.8~50.2范围内(泰克示波器测量结果),比校准前有明显提高。
注:FSL和MSP430内部的FLASH预存储有校准值,软件可以读出后写入寄存器,即提高HSI精度。

楼主:
发个STM8 Option Byte和烧录器校准设置图:

网友B(2013-06-07):
蛮人才的呀!

网友C:
都是人才啊   需要好好学一学   顶一个  谢谢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