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09-09-07):
关于放大电路中的交流通道,为什么直流电源对交流信号来说是接地?请详细说说。
悬赏分:15 - 解决时间:2008-12-18 11:50

提问者: 史蒂芬昌 - 助理 二级

最佳答案
你学过“叠加原理”吗?在那里,当一个电路中有几个电源的情况下,分析电路时,让其中的一个电源起作用,而将其余的电源作如下处理:将电压源短路(但保留内阻),将电流源开路(但保留内阻)。在放大电路中,就是又有直流电源,又有交流电源。这样,当我们计算直流时(就是求静态工作点),就将交流电压源短路,就是将输入端短路(因为输入端有交流输入信号电压源);还要将输出端短路(因为输出端有交流输出电源)。同理,当我们分析交流状态,画交流通路时,就要将直流电压源短路,由于电路中的直流电源都是一端接地的,当然就是将直流电源看作接地了。(我们用的供电直流电源的内阻是极小的,认为等于零)。

这样理解对吧?我在百度上找到的

网友A:
这样理解有些牵强,什么叫“在放大电路中,就是又有直流电源,又有交流电源”。对于多源的叠加(原理),一般是讨论实实在在存在的多个信号源(包括电源)。

网友B:
主要原因是直流电源的内阻比较小的缘故吧

楼主:
电源的内阻小,但是一接地不就等于没有了直流电源了吗?好像用叠加原理结束倒还容易点,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电源的内阻小,但是一接地不就等于没有了直流电源了吗?好像用叠加原理结束倒还容易点,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引用 楼主:

放大电路一般都是需要有工作电压来支持的,而这个工作电压一般都是采用直流供电,欢迎指正!

楼主:
你说的没错啊?但是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D:
直流只是提供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