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对讲中的音频困扰

楼主(2009-09-07):
各位大虾们有没有做楼宇对讲的呢?
小弟被这方面的音频问题困扰了很久了。
现在行业有用34018语音芯片做音频电路的。也有用LM358或LM386做音频电路的。
如果是手提的分机的话呢。用那种方式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是免提分机的话呢,则两种都效果不怎么好了。其中在免提分机中:半双工的34018的音频是切换难,经常是这边接收声音的话就一直处于接收状态,难于发送。除非是把嘴贴到咪头上讲就可以切换回发送状态。参数难调。
如果是用386做音频的话呢。如果采用单音频方式的话就会容易啸叫。
小弟搞这个音频电路都弄了好几个月了。都没得到改善。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是有什么好的电路可供参考的。

网友A:
消回音很麻烦滴
有些数字语音压缩芯片内带回音消除功能

网友B:
我用STM32整了个数字化免提。

楼主:
2楼说的不错,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资料说是用LM358或LM386来做的话。侧音消除很讲究也很麻烦。看了有位叫“兴隆”大哥的贴后感觉有些道理但还是不怎么明白。网上的那位“兴隆”大哥说他做电话机的时候是从线上的匹配电阻设计来做的。没有图我也不太清楚:lol。不知道哪位大哥能够提供几款数字的语音IC来做呢?最好是比较便宜的吧。不要太贵了。:lol。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加我的QQ:735127398在线等候各位大虾回帖。谢谢。

网友C:
34018是模拟双工最好的电路。要更上一层楼,只能数字化了

网友D(2011-05-25):
我也是在找同样的对讲方案

网友E:
这个方面我比较有经验。

物理结构方面尽可能避免扬声器声音传入mic.
电路方面:
1)主机和分机的电源的滤波一定要做好,尤其是分机;这样可以减少扬声器对电源线产生的波动而产生的回音。
2)音频信号低通滤波 ------ 这是消除啸叫的重要手段。

如果上述几个方面能做好,那么使用 LM386 既没有啸叫,音质也很好。LM386的好处就不提了。

网友E:
晕倒,怎么居然是 2009 年的帖子, !@#%&*^()&%^

网友F(2011-12-19):
7楼说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