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或是哪位做过的朋友

楼主(2009-09-07):
最近在做一个STM32F103VC+GPS+ucos的项目
我的工程昨天编译的还好好的,之前也一直没出现过错误,但是今天加了一些代码后发现编译错误,内容大意是说.scat文件超出限制!,下面是我的flash.scat文件内容
(我原来用的是STM32F103VbT6的这个文件一直没出过问题)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Load region
{
    ER_IROM1 0x08000000 0x08020000
    {
        vectors.o (VECT, +First)
        init.o (INIT)
        *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4C00   ///
    {
        * (+RW,+ZI)
    }                                                           ;;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s select the "two region model" ;
                                                                ;; A defaul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will be used        ;
    ARM_LIB_HEAP  0x20004700 EMPTY  0x00000200   {}
    ARM_LIB_STACK 0x20004B00 EMPTY -0x00000200   {}
}

编译提示错误的地方就是用红色标记处的那个地址。
我现在用的F103VC的RAM有48K 应该是0X0000C000啊
是不是要改这个地址啊,但是我又查阅了Micrium 网上的对于ST的移植dome程序
他上面用的是F103VE的用的也是这个.scat文件 地址也是0x00004c00为什么编译没问题????

楼主:
在线等解答!!
谢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何种编译环境?

楼主:
MDK的3.50

楼主:
对于这个.SCAT文件各项地址的设置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 据我所知 大多数型号的STM32都可以用这一个文件呢???????很多例程里面都是这一个文件

网友B:
如果没有在链接选项那里选择使用自定义链接脚本
则这个文件是按这里的设置自动更新滴

楼主:
我是选的自定义链接脚本,原来都没问题,而且同样的文件别人用上都没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对于不同的STM32产品是否都可以用同样的SCAT文件????????

网友B:
想问一下,对于不同的STM32产品是否都可以用同样的SCAT文件????????
引用 楼主:

全线STM32的FLASH和RAM的起始地址都是一样的
你把SIZE设置成最小型号的
这样不就可以所有的STM32产品都用一个了嘛: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