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前面的标识具体叫什么?

楼主(2009-09-07):
就是普通ic上面有的比如TA .MC.CD ,查手册有时候有的厂商有,有的没有,换又不知道名称,请大家帮帮忙,最好详细说说著名的半导体厂家都生产哪一些类的器件

网友A:
是识别厂家的标识。不同的厂家,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具体介绍的帖子,原来在PCB版有过。

网友B:
前面的字母为厂标,在小型SMD器件上因表面积不够往往不印刷,但型号本身是带有厂标的,去器件手册下载网站搜索即可。

网友C(2009-10-21):
反查元器件代码可以联系我们看看,麻烦提供实物照片,我们是专业反查代码原始型号的,欢迎联系smd.taojin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