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功能的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09-09-07):
(无正文)

网友A:
单向几乎都有

网友:
楼主找的应该是高低电平变化都可以中断的吧

楼主:
只要是前后2次电平不一样就能产生中断的单片机

网友B:
太多了,比如AVR、后来的PIC

楼主:
再补充一下,最好能1-2块钱左右的带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基础功能吧..如果没有这个功能还叫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