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分析错在哪里!

楼主(2009-09-07):
分析对象:分析基本共射级放大电路,阻容耦合
分析过程:
1 不加负载时,由于静态时,输出级耦合电容上电压为Uce=Vcc-Ic*Rc,当有 输入信号时,集电极点位发生变化,假设ui<0;则Uce=Vcc-(Ic-△ic)*Rc,然后跟电容电压相减得净交流信号
【Vcc-(Ic-△ic)*Rc】-【Vcc-Ic*Rc】=△ic*Rc
2,当加负载后,由于是阻容耦合,不影响静态工作点,Uce=Vcc-Ic*Rc,当有输入信号时,集电极点位发生变化,假设ui<0;则仍然计算出集电极电位Uce=Vcc-(Ic-△ic)*Rc,然后跟电容电压相减得净交流信号【Vcc-(Ic-△ic)*Rc】-【Vcc-Ic*Rc】=△ic*Rc。
分析结论:放大倍数与负载无关
说明:我知道结论是错的,我只想知道分析过程中错误在哪里?如果你回答电源要接地,按照交流通路来分析,请不要回答了!心意我领了。

网友A:
加入负载后,就不再是Uce=Vcc-(Ic-△ic)*Rc 啦,还没转过弯来。硬要照你的式子写出来是:

Uce=Vcc-(Ic0*Rc-△ic*(Rc||RL))

其中Ic0是Ic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B:
呵呵,执著的楼主。

加负载后,流过集电集电阻的电流不再是△ic,要小于△ic,因为有一部分电流通过电容被负载分走了。

楼主:
呵呵,这次才说准了,早说不就没上午那么多争议了吗?这下好了,我算服了
谢谢啊,呵呵

网友:
当时我就惊呆了

网友C:
5楼你惊呆了??为什么。。

楼主:
对呀,惊呆什么啊?

网友:
分析对象:分析基本共射级放大电路,阻容耦合
分析过程:
1 不加负载时,由于静态时,输出级耦合电容上电压为Uce=Vcc-Ic*Rc,当有 输入信号时,集电极点位发生变化,假设ui ...
引用 楼主:

不加负载时,输出级耦合电容上电压为Uce=Vcc-Ic*Rc  w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