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知道一段代码它执行一遍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2009-09-07):
各位学长:

我用的是TI的DSP系列的器件,在CCS里写应用代码,现在有个问题关于CCS使用的问题:

例如:我设置了有个定时器,每1ms (毫秒)就产生一次中断,有个函数就在这个中断里面执行,这个函数挺大,执行一遍需要一些时间。问题是我不知到它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多少个时钟周期?

我想知道在CCS里面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或是评价一个一段函数它的执行所需要的时间呢?

请各位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追加一句:

换句话说,我怎么才能知道我的这个中断函数是否在1ms的时间间隔内运行完毕?我就想
知道这点,否则程序会不可控制吧。

网友A:
在中断程序开始的时候用一个I/O口置一,在程序中断程序结束的时候用那个I/O口置零,然后用示波器观察那个I/O口的跳变时间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帮忙,这倒是一个好的方法,用硬件的策略来检测。

不过呢,我还是想, 在CCS开发环境里面应该有个工具可以做这个工作,我的印象里好象是
profile 什么的,记不清了,不确定,还是请高人给继续指点一下吧,

再次感谢!

网友B:
可以通过CYCLES寄存器来计算得到,在进入中断时CYCLES数值与出中断时的CYCLES数值的差值即是你要的时钟周期数,根据你所运行的主频来算出运行时间来。

网友C:
1.profile 功能可以测量函数执行的时间。
2.可以使用硬件定时器,在中断前或是进行中断时进行计数,完成中断后查看计数值。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另外,TI-DSP里面还有个CYCLES寄存器吗,怎么没注意到呀,等我再仔细看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