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数字电位器,谢谢!

楼主(2009-09-07):
要求,
1、递增/递减串行接口的控制方式,单路
2、电源电压3.3V可以正常工作
3、电阻值10K

我选了个CAT5113 5114,奈何及其不好买,都得从外地调货,北京中发都没买的
最好是贴片那种SOIC封装8腿的
谢谢大家!!!!!!!!!

楼主:
补充,多少抽头无所谓,其实有十个抽头都足够,呵呵

网友A:
建议看看ADI的产品,以前用过AD5252,还不错。可以在他们网站上选你需要的~

网友B:
太多了,比如AD的、MAX的,都很容易买到

数字电位器
芯片型号芯片技术资料         当前页面搜索:Ctrl+F
DS3501DS3501: 高压、NV I2C电位器,具有温度检测和LUT
DS1870KDS1870K: DS1870 LDMOS偏置控制评估板
MAX9723DEVKITMAX9723DEVKIT: MAX9723D评估板
USBTO232USBTO232: USB至COM口适配器用户指南
MAX5486MAX5486: 立体声音量控制,提供按键接口
DS1863DS1863: DS1863突发模式PON控制器,集成监控器
MAX11014
MAX11015
MAX11014
MAX11015: RF MESFET放大器漏极电流控制器
DS1882DS1882: 双路、对数音量调节电位器
MAX1221
MAX1223
MAX1343
MAX1221
MAX1223
MAX1343: 12位、多通道ADC/DAC,带有FIFO、温度传感器和GPIO端口
DS3901DS3901: 三路、8位、非易失可变电阻器 提供双设置和用户EEPROM
MAX5440MAX5440: 立体声音量控制,带有Rotary编码接口
DS3908DS3908: 双路、64抽头、非易失数字电位器 提供缓冲输出
DS1862DS1862: XFP激光器控制和数字诊断IC
MAX5527EVKITMAX5527EVKIT: MAX5527评估板
MAX5128MAX5128: 128抽头、非易失、线性变化数字电位器 采用2mm x 2mm µDFN封装
DS1881DS1881: 双通道、音频、对数数字电位器
DS4305
DS4305K
DS4305
DS4305K: 可编程电压基准
MAX6980MAX6980: 8端口、36V恒流LED驱动器 带有LED故障检测和看门狗
DS3900DS3900: 串口通信模块,配合评估板使用
MAX9723MAX9723: 立体声DirectDrive耳机放大器 具有BassMax、音量控制和I2C接口
MAX5478EVKITMAX5478EVKIT: MAX5477/MAX5478/MAX5479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5456
MAX5457
MAX5456
MAX5457: 立体声音量调节数字电位器,带有按钮接口
DS185XEVKITDS185XEVKIT: DS1854 DS1857 DS1858 DS1859评估板 光纤监视和控制评估板
MAX5406MAX5406: 音频处理器,带有按钮接口
MAX5417LEVKITMAX5417LEVKIT: MAX5417_MAX5418_MAX5419_评估板/评估系统
DS1861DS1861: 具有故障管理功能的激光器控制器
MAX5481
MAX5482
MAX5483
MAX5484
MAX5481
MAX5482
MAX5483
MAX5484: 10位、非易失、线性变化数字电位器
MAX5492MAX5492: 10k精密匹配的电阻分压器,SOT23封装
DS3906DS3906: 三路、非易失、小步长调节可变电阻与存储器
DS4303
DS4303K
DS4303
DS4303K: 可编程电压基准
MAX5527
MAX5528
MAX5529
MAX5527
MAX5528
MAX5529: 64抽头、一次性编程、线性调节数字电位器
MAX5494
MAX5495
MAX5496
MAX5497
MAX5498
MAX5499
MAX5494
MAX5495
MAX5496
MAX5497
MAX5498
MAX5499: 10位、双路、非易失、线性变化数字电位器
DS1856DS1856: 双路、温度控制电阻器,具有内部校准监视器和加密保护
MAX5432
MAX5433
MAX5434
MAX5435
MAX5432
MAX5433
MAX5434
MAX5435: 32抽头、非易失、I2C、线性数字电位器
MAX5487
MAX5488
MAX5489
MAX5487
MAX5488
MAX5489: 双路、256抽头、非易失、SPI接口、线性变化数字电位器
MAX5477
MAX5478
MAX5479
MAX5477
MAX5478
MAX5479: 双路、256抽头、非易失、I2C接口、数字电位器
MAX5422
MAX5423
MAX5424
MAX5422
MAX5423
MAX5424: 256抽头、非易失、SPI接口、数字电位器
MAX5490MAX5490: 100k 精密匹配的电阻分压器,SOT23封装
MAX1258EVKITMAX1258EVKIT: MAX1057 MAX1058 MAX1257 MAX1258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1340
MAX1342
MAX1346
MAX1348
MAX1340
MAX1342
MAX1346
MAX1348: 12位、多通道ADC/DAC,带有FIFO、温度传感器和GPIO端口
MAX1040
MAX1042
MAX1046
MAX1048
MAX1040
MAX1042
MAX1046
MAX1048: 10位、多通道ADC/DAC,带有FIFO、温度传感器和GPIO端口
DS3902DS3902: 双路、非易失、可变电阻器,带有用户EEPROM
MAX1220
MAX1257
MAX1258
MAX1220
MAX1257
MAX1258: 12位、多通道ADC/DAC,带有FIFO、温度传感器和GPIO端口
DS1870DS1870: LDMOS RF功放偏置控制器
MAX5417
MAX5417L
MAX5417M
MAX5417N
MAX5417P
MAX5418
MAX5419
MAX5417
MAX5417L
MAX5417M
MAX5417N
MAX5417P
MAX5418
MAX5419: 256抽头、非易失、 I2C接口、数字电位器
MAX5491MAX5491: 精密匹配的电阻分压器,SOT23封装
MAX5471
MAX5472
MAX5474
MAX5475
MAX5471
MAX5472
MAX5474
MAX5475: 32抽头、非易失、线性变化数字电位器,SOT23封装
DS1859DS1859: 双路、温控电阻,内置校准监视器
DS4301DS4301: 非易失、32抽头数字电位器
DS3930DS3930: 六进制非易失电位器,带有输入/输出和存储器
DS3904
DS3905
DS3904
DS3905: 三路、128抽头、非易失、可变数控电阻/开关
DS1858DS1858: 双路、温控电阻,带有三个监视器
DS1857DS1857: 双路、温控电阻,带有外部温度输入和监视器
DS1854DS1854: 双路、温控电阻,带有两路监视器
MAX5436
MAX5437
MAX5438
MAX5439
MAX5436
MAX5437
MAX5438
MAX5439: ±15V、128抽头、低漂移数字电位器
DS1847DS1847: 双路、温控、非易失可变电阻
DS1848DS1848: 双路、温控、非易失可变电阻和存储器
DS3903DS3903: 三路、128抽头、非易失数字电位器
DS1846DS1846: 非易失三电位器、存储器及MicroMonitor
MAX5427EVKITMAX5427EVKIT: MAX5427 MAX5428 MAX5429评估板
MAX5427
MAX5428
MAX5429
MAX5427
MAX5428
MAX5429: 32抽头、一次性编程、线性变化数字电位器
DS1804DS1804: 非易失调节电位器
DS1805DS1805: 可编址数字电位器
MAX5407MAX5407: 32抽头、音频对数音量调节数字电位器
DS1855DS1855: 双路、非易失数字电位器及安全存储器
DS1808DS1808: 双路对数数字电位器
MAX5450
MAX5451
MAX5452
MAX5453
MAX5454
MAX5455
MAX5450
MAX5451
MAX5452
MAX5453
MAX5454
MAX5455: 双路、256抽头、增/减控制接口数字电位器
DS1802DS1802: 双路、音量调节电位器,带有按钮控制
MAX5408
MAX5409
MAX5410
MAX5411
MAX5408
MAX5409
MAX5410
MAX5411: 双路音量调节、对数数字电位器
MAX5400
MAX5401
MAX5400
MAX5401: 256抽头SOTPoT、低漂移数字电位器,SOT23封装
DS1809DS1809: Dallastat
MAX5460
MAX5461
MAX5462
MAX5463
MAX5464
MAX5465
MAX5466
MAX5467
MAX5468
MAX5460
MAX5461
MAX5462
MAX5463
MAX5464
MAX5465
MAX5466
MAX5467
MAX5468: 32抽头FleaPoT、2线数字电位器
MAX5403
MAX5404
MAX5405
MAX5403
MAX5404
MAX5405: 双路、256抽头、低漂移、数字电位器,10引脚µMAX封装
MAX5402MAX5402: 256抽头、µPoT、低漂移、数字电位器
MAX5413
MAX5414
MAX5415
MAX5413
MAX5414
MAX5415: 双路、256抽头、低漂移、数字电位器,14引脚TSSOP封装
DS2890DS2890: 1-Wire数字电位器
DS1845DS1845: 双路、非易失电位器和存储器
DS1801DS1801: 双路音量调节电位器
DS1669DS1669: Dallastat数字电位器
DS1869DS1869: 3V、Dallastat数字电位器
DS1807DS1807: 可编址、双路音量调节电位器
DS1666DS1666: ±5V伪对数音频数字电位器
DS1267DS1267: ±5V、双路、数字电位器芯片
DS1806DS1806: 六路、数字电位器
DS1866DS1866: 对数调节电位器
DS1867DS1867: 双路数字电位器,带有EEPROM
DS1844DS1844: 四路数字电位器
DS1803DS1803: 可编址、双路数字电位器
DS1868DS1868: 双路、数字电位器芯片
MAX5160
MAX5161
MAX5160
MAX5161: 低功耗数字电位器

楼主:
管腿好多,为什么没有卖的啊,我要求功能是最简单的啊,就是电压低点,呜呜呜

楼主:
晕,有没简单点的,刚才打听到X9C103很适合我,可惜电压只能是5V,我这3.3V不行啊,怎么办?

网友C(2010-01-29):
你提到的MAX5128在国内就不好买
4# xwj

网友D(2014-06-20):
美信的挺多的,還有intersil公司的

网友E:
Microchip的也有

网友F:
MCP41050这款很好用!

网友G(2015-02-23):
不能用降压模块从5v降到3.3v吗?

网友H(2016-05-28):
列举了这么多型号,很有用,谢谢!

网友I(2021-12-21):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比如AD的、MAX的,都很容易买到

您好,请教一下,您这是怎么一下子检索出这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