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幅图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09-09-07):
处理器用的是S3C2440,摄像头用的是OV9650,采集一幅图像。但该图好像有点波纹状。用PHOTOSHOP分析色阶,发现是离散的,即在某些灰度值没有像素点。
由于输出图像要灰白图,所以刚开始在采集数据的时候,我是直接取YUV数据流中的Y分量。后来又改用采集RGB分量,转换为灰阶后输出,得到的图还是存在这样的类似波纹状。还请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A:
量化误差,因为采样位数低于存储位数所致,
也可能是某些数据线有问题。

自己根据色阶谱线间隔去分析

楼主:
今天把这个色阶连续化了,但遗憾的是图片还是出现存在那个问题。。。。。。看来还没有找到本质啊。

网友A:
哦?做了什么改动?

是配置不对还是数据、数据线问题?

楼主:
可能是数据的问题。重新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后,就是先采集RGB的值,然后再转换为灰度值,这样的话,色阶是连续了。但对于图像表面上看还是没有区别。不知道xwj大侠在上图中的亮处发现到类似与水纹一样的现象没。这好像说明了这些地方的色彩不连续,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摄像头的镜片由问题呢。。。

楼主:
最近讨论了一下 可能是光源的问题,不过镜头估计也由不少问题

网友B:
很明显,哪儿算错了,图明显是 16级灰度图,要想没有水波纹,要 256 级灰度

网友C:
对,显然是精度不够,看看是不是有采集管脚接地了或者接到电源赏了

网友D(2009-10-12):
应该是有数据线短路了,比如cmos的8位并行D0~D7中有短路现象~

网友E:
楼上的解答全错!!,

网友E:
不晓得LZ是飞线连接S3C2440与OV9650还是PCB?
1: [0....7]尽量等长
2: PCLK长度是D[0....7]的至少2倍长度,或PCLK在S3C2440端串一个几欧姆的电阻再接一个10PF的电容到地才到S3C2440
===================================================
原因,PCLK边沿到了,数据D[0...7]还不稳定,解决方法PCLK边沿相位适当延时

网友F(2010-01-04):
1: [0....7]尽量等长
2: PCLK长度是D[0....7]的至少2倍长度,或PCLK在S3C2440端串一个几欧姆的电阻再接一个10PF的电容到地才到S3C2440
===================================================
原因,PCLK边沿到了,数据D[0...7]还不稳定,解决方法PCLK边沿相位适当延时

很有见地!!!
我曾经两次遇到过这个问题,都是在PCLK上加了电阻解决了客户的问题。

网友G:
这好像是火车票上的二维防伪吧

网友H:
数据线低位断了或者短路了........

网友I(2010-03-06):
接触不良,加固焊接!鉴定完毕

网友J(2010-05-15):
有一位数据线有问题,可能是D3

网友K(2010-06-29):
佩服楼主的技术啊,跟佩服跟贴人的技术,这一块我得努力啊

网友L(2010-11-12):
原因是:
图像没做gamma校正。

网友M(2011-01-05):
低位数据线问题。虚焊或短路,甚至……楼主不是接错线了吧:L

网友N(2011-03-13):
去查你d[4]数据线.短路到VCC了.

网友O(2011-04-18):
09年的帖子 还在顶

网友N:
22# tianm 是还在置顶呢...我不来回复他就敢接贴......

网友P(2011-06-02):
从维修的角度上说,图像程序主功能实现,就是数据位短路或则虚焊,这个方面看一下

网友N:
我都给他算出那个腿出问题了.还有更牛X的吗?

网友Q(2011-08-11):
不知道这是啥问题啊

网友R(2011-11-02):
各有见解,佩服佩服

网友S(2012-01-31):
模拟与数字的出入

网友T(2012-05-30):
有水纹,数据传输上有问题

网友U(2012-08-28):
这都能才出来,确实够强的,能验证下就更好了

网友V(2012-09-28):
摄像头应该没问题

网友W:
是配置不对还是数据,对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