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用過此零件嗎?

楼主:
諸位幫忙看看, 此零件是個什麼東西? 是那個廠家生產的!

网友A(2009-09-07):
瓷片电容?脚怎么没了?

楼主:
腳是斷了, 那麼請問樓上的大哥, 瓷片电容? 電容的容量是多大?

网友B:
LZ为什么用繁体字?:shutup:

楼主:
公司的系统是中文繁体的! 如果大家看不明白我可以转成简体的!
请用过的同仁帮忙看看!

网友C:
容量看不懂,瓷片电容有这么大的吗?

老x倒是觉得像0.1A/500V的自恢复保险

网友C:
LZ 画出周围的电路、量一下通不通就知道了。

楼主:
此零件是和一个100R的电阻串在一起, 然后并在直流马达控制器输出的两端..

楼主:
自恢复保险丝应该不是, 电阻很大!

网友C:
压敏电阻?
有可能,但貌似也不是这样标注的啊

楼主:
应该不是, 压敏电阻不会和电阻串联, 而且标注不一样!

网友D:
是个电容,吸收用的。估计是0.1uf/500v。楼主用电容表测一下。

网友C:
LS,0.1uf/500v的瓷片电容得是多大的个头???

楼主:
用万用表的电容梁, 测试的结果是100nf.
不知道在国内有那此大公司做这种电容器.

网友E:
照lz用法育,12L的判断是对的,0.1Uf/500V
0.1Uf/500V个头不大的,比1角硬币厚点

网友C:
呵呵,猜来猜去原来还就是个电容:lol

LZ早点用万用表量嘛~

楼主:
之前只是量了電阻, 沒有想到去量容量.  大家見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