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09-09-07):
我需要将一个微伏级的0~500K小信号放大到伏级,放大倍数约100000~1000000,这么大的放大倍数如果用运放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适,大家有没有用过射频放大器之类的,给推荐一下啊,谢谢~~~

网友A:
要看信号频率,射频LNA不能用在低频信号的放大上,0-500KHz的信号只能用合适的运放放大。

楼主:
如果只能用运放的话,那我设计成4级放大,每级放大30~40倍,这样的话可以吗?我担心噪声干扰问题~

网友B:
500K的信号用射频放大器?⊙﹏⊙b汗,500K都成射频了
这么低的频率用一般的运放就可以吧,搭个电路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呵呵,楼上教训的是,射频信号范围从300KHz~30GHz,我这个只能算部分射频吧,哈哈。那就用一般的运放吧试试看吧。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运放倍数分配上是不是还有什么说法啊,比如说前级倍数小,后面的倍数大之类的,没经验请赐教~

网友C:
LZ,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这个不是现阶段的你能完成的。

楼主:
哦,看来是有难度啊,还需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啊

楼主:
高手们能给我说说有哪些难点和突破口吗,
虽然我知道有难度但是还要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如果我能从过程中学到点东西就很满意了~~~~

楼主:
楼上的各位大虾是小弟受益匪浅,没想到问题原来这么有难度;
我现在的想法是分两次放大:前置放大电路和主放大器
1.前置放大电路信号有微伏级放大到毫伏级,放大倍数约为2000倍;
2.主放大电路采用一个PGA,实现信号由毫伏放大至伏级,放大倍数约为100倍;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忘指教~~~

网友D:
关键是源阻抗多大?

1,源阻抗越大,越难.
2,交流相对好做,低频和直流就更难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有没有精度要求?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没有精度要求,我现在用三级放大的话,每级放大13倍左右,用场效应管实现可不可以啊,还是用运放好呢?

网友D:
源阻抗大概多少?

源阻抗噪声和环境引入的噪声与源阻抗密切相关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源阻抗高,检测频率高不了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也不知道源阻抗是多少啊,就是用个天线接收的电磁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