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段数码管

楼主(2009-09-07):
(无正文)

网友A:
二者本来就是通的,自己去测测看。

楼主:
请问电路板上接地怎么接啊???

网友B:
为什么有两个我不知道,但确实是有两个。实际应用中,可以用一个,也可以用两个。能用两个“接两个”的情况下,尽可能接两个

网友C:
为什么?
因为10个脚对称呗

你总不会还要掰掉一个吧?

楼主:
谢谢5楼和6楼,今天见到实物了,知道了,谢谢!!

网友D:
随便问问
市面上能买到的单位共阴数码管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吗

网友E:
原来有两个的啊

网友F(2011-08-30):
为什么有两个俺也不知道,就是有两个COM 脚, 不会给你走线造成麻烦就接两个吧,我看到一些板子上是接两个的, 可能是考虑引脚对称,

网友G:
绝大多数是一样的引脚顺序。

网友H:
做数码管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布线方便,二选一把,也可能是为了美观想的。一边凑个5个脚好看。哈哈,本人比较倾注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