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按网上电路做的锂电池升9v 供数字表用

楼主(2009-09-07):
(图片)

楼主:
结果
反复开关机几次后,用了8年的dt9208 光荣的挂了

楼主:
q1如果不能完全导通(负载太小,或者刚好功能在切换,甚至接触不良)
输出电压会非常高,一定要小心

楼主:
改进:把采样直接接到d1后,但这样静态电流会稍高

还有什么安全的方法

楼主:
万用表的自动关机电路也会干扰q1的状态

总之,q1是不能用了,得另外想办法控制静态电流

网友A:
汗,
这么小的电流没必要非用MC33063吧?
就一最简单的自激+升压变压器+电流控制最好,老x十多年前就这样玩了,一节5号充电电池可以用几个月。

至于用锂电升压... 老x觉得完全没必要,用升压电路还不如直接放2节串联的锂电池
而且,现在的9V镍氢充电电池也不贵,和当年没得比。

楼主:
找个磁芯绕变压器太麻烦,电感倒是现成的

我以前也做过一个单管的,长期不用,电池漏液,都烂了

网友B:
感觉这电路不对,接法不对,请看MC34063的PDF文档,有这种典型用法的.

网友A:
汗~
长期不用的东西、或者耗电很少的东西肯定不能用垃圾电池啊,至少也得用碱性电池不?
不然肯定会漏液烂掉啊

楼主:
这是非典型用法,vcc自举供电,采样的接法也很危险

boost升压典型用法很可靠,就是得增加电源开关

网友C:
万用表用9V的镍氢?别干活了。

网友A:
LS不要少见多怪了,
9V镍氢充电电池是通俗的叫法,标称电压8.4V的,你说充满是是多少V?

为什么就“别干活了”???

网友C:
阁下查一下镍氢电池的自放电率: 20-30%/月

网友D:
就是月50%也不怕,白天用,晚上挂充电器,哈哈哈
不过,好像确实不够环保意识啊

网友C:
所以俺说别干活了,有几天一忙的话,俺三块表,情源用叠层,几个月换那么一次,备着一盒子...

网友E:
解决方法:买表只买用两节AA的。

网友A:
对蚂蚁彻底无语了,
随便你吧...

网友C:
哦, 叠层的俺能用三两个月换一次, 要是用9V镍氢,你想叫俺每个月折下来充电? 俺没这个耐心啊,马上要调板子,还要等两小时, 咋弄呢? 呵呵哈

网友A:
To LZ:
折腾这个还不如去买个9V的磷酸铁锂电池,绝对比你升压的方式用的久,也不用多少钱。

网友A:
真要电池用的久的话,就去买个FLUKE数字表,1节9V电池用1年是小Case

网友C:
19楼这还像个话

网友D:
买万用表就买摇表那样的,不用电池,这下不怕了吧

网友F:
34063自己的耗电量也不小哇

网友G:
自己改一下电路嘛,本来很多数字表的核心IC是3V供电的,直接上锂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H(2010-03-15):
自做了一个1.5V升9V的电路,用两毛五一节的五号电池供万用表,一节电池用两个月没问题。

网友I:
买福禄克是正解:lol

网友I:
我有个FLUKE12B用10年了,连表笔线都没断过。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我的9205里面就是放了两节17500锂电池,哈哈,挺好用的。

网友F:
买小日本的表,都是用2032的电池的,3v

网友K:
小日本的表还是tm的省电,这方面做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