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07):
刚入此道,写了个简单的串行口通讯程序如下:

   1                     #include<AT89X51.H>
   2                     #include<stdio.h>
   3                     main()
   4                     {
   5   1                 SCON=0X50;
   6   1                 TMOD=0X20;
   7   1                 TCON=0x40;
   8   1                 TH1=0XE8;
   9   1                 TL1=0XE8;
  10   1                 TI=1;
  11   1                 TR1=1;
  12   1                 while(1)
  13   1                 {
  14   2                 printf("good moring\n");
  15   2                 }
  16   1                 }

打开PC串口进行通讯,显示的都是乱码,  请高手指教这是为什么?感激不尽!

网友A:
要正确的设置波特率。

楼主:
多谢chunyang前辈指教,请问有没有波特率计算公式啊,书上看的很迷糊.

网友B:
有软件给计算的。自己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