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LED照明

楼主(2009-09-07):
有谁用过NUD4700?
在LED照明电路中,为防止一只LED开路而使整串LED均不能工作,用NUD4700与每只LED并联可解决上述问题。当LED开路时,NUD4700触发导通,但是NUD4700的触发电压是7V左右,要是有几只LED都出现问题,要使电路仍能正常工作,提供给这串LED的电压一定很高(否则NUD4700不能触发导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不能所有的发光二极管并联吗?还省的用NUD4700了

楼主:
所有LED都并联不太现实,最好是串并联组合,但是我用的方案只是所有LED串联,所以才选用NUD4700的,只是不知道除了提高电压外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其触发导通,我现在就算提高电压也只能保证几只LED开路情况下NUD顺利工作,如果让所有的都可以触发导通不太可能,电压太高了。

网友B:
因为每个LED的导通电压可能不一样的,所以所有的LED并联的方案并不可取,至于上面的问题小弟也无法解决,请高手赐教

网友C:
一组  一组的用NUD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