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们电子秤IC是什么型的?

楼主:
我有个电子秤的板子,称重是在1.5KG如下的,IC是邦定的IC,不知道什么型号,我把IC的外部电路图都画出来了,大家帮我看看是用哪个公司的芯片,谢谢....在线等

网友A(2009-09-07):
这个不好猜,SN8P2604是sonix的芯片,看到你另外一颗IC是自带AD,并且是差分的,且自带PGIA放大,所以肯定是专用的电子称芯片。要是是SONXI的电子称芯片的话,你可能没有抄完整个IC脚位,没有26脚的。否则可能是富晶的IC。

楼主:
应该不是富晶的,,,我用过富晶的,一般都会带LCD驱动的,QFP封装的,

网友A:
你这个没有LCD驱动,电子称怎么显示?用LED也没有看见你画出来啊。

网友A:
哎,抄别人的还是算了吧,这样猜很费力

网友B:
是的,根本就没必要看

楼主:
是的呀,,,比较费力,,,,不如自己做还快点,,,不过还是想知道这个东西是用什么芯片的,松翰有专门的电子秤IC吗?

网友A:
sonix有专门的电子称IC

楼主:
什么型号?知道吗?

网友A:
没有26脚的,都是48脚和80脚的,SN8P1927,SN8P1917,SN8P1927,SN8P1919

网友C:
型号不好猜,应该是个AD,双积分或∑-△类的AD

网友D(2015-08-07):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猜,SN8P2604是sonix的芯片,看到你另外一颗IC是自带AD,并且是差分的,且自带PGIA放大,所以肯定是 ...

电子秤IC ADC模数转换器 TM7705 TM7707 TM7711 欢迎来电咨询:18682043073  QQ;3073693609  李生
规格书太大传不上去,有需要的加Q,我发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有LCD驱动,电子称怎么显示?用LED也没有看见你画出来啊。

电子秤IC ADC模数转换器 TM7705 TM7707 TM7711 欢迎来电咨询:18682043073  QQ;3073693609  李生
规格书太大传不上去,有需要的加Q,我发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26脚的,都是48脚和80脚的,SN8P1927,SN8P1917,SN8P1927,SN8P1919

电子秤IC ADC模数转换器 TM7705 TM7707 TM7711 欢迎来电咨询:18682043073  QQ;3073693609  李生
规格书太大传不上去,有需要的加Q,我发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型号不好猜,应该是个AD,双积分或∑-△类的AD

电子秤IC ADC模数转换器 TM7705 TM7707 TM7711 欢迎来电咨询:18682043073  QQ;3073693609  李生
规格书太大传不上去,有需要的加Q,我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