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引脚不用该怎么接

楼主(2009-09-07):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口可以直接悬空, 不用理会...

楼主:
谢谢 tg.liu ,那除了输入口呢,

网友B:
是的。
对于不用的输入引脚,可以接电源正,也可以接电源负。一般情况下,接电源正或通过电阻接电源正都是可以的。

是否通过电阻再接,这个问题得看电源是否“很珍贵”,如果是,当然要限制输入端的电流。但要注意,一般的门输入还是有讲究的。如果电流太小,那么输出端可能反而泄漏电流太大。

网友C:
任何芯片不用的引脚都接电源正吗??

比如AD,与非门,串口不用的通道(发送端和接收端), MCU的通用IO口等

网友D:
关注高人给出6楼的答案。任何芯片不用的引脚都可以接电源正或者悬空吗??(好像悬空意思就是高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