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与RS-485总线转换问题

楼主(2009-09-07):
单片机
AT89C52主要完成SJA1000的初始化,及CAN总线 RS-485总线之间的数据通信任务

需要进行哪些初始化??

相互之间的数据通信任务是怎么理解的??需要进行协议的解析??还是差分所代表的意义转换??

刚接触 不了解 ,  希望了解的各位能给指导

楼主:
sja1000是不可以理解为是对单片机的I/O一种扩展器件呢????

网友A:
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两者凑到一起。

CAN是的协议的,而485只对电气指标进行规范。不过,我一直不甚了解CAN的电气特性。

楼主:
can总线传输使用差分传输      差分到最后肯定要转换为0      1,是在CTM8251T(82c250)里转的吗???

再者 sja1000应该有串并转换功能吧???

楼主:
3# iC921 你说的对电气特性不了解是指为什么是差分传输,还是如何变成差分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