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数字地和模拟地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9-09-07):
以前做过一个语音板子,上面有一个语音模块,模块一侧连接单片机,另外一侧接运放电路再接扬声器。单片机给语音模块发数据,扬声器就自动读出数据。

刚开始PCB板子的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用一个极小值电感连接,上电后扬声器里有明显的脉冲式的噪声,电压表测量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存在毫伏级别的电位差,后来直接用导线将电感两侧短接,噪声消除。

————————————

最近在改公司的一块儿声卡,也涉及到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部分:

网上好多资料都强调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然后用电感,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连接,但是因为之前的经验,个人感觉用电感不太靠谱,而磁珠貌似只能对固定频率的干扰有抑制作用,0欧姆的电阻尚不清楚。

最近又看到一篇文档,说是混合信号板子,模拟地和数字地不要分割,最好使用统一地,但是布局时需要严格分开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电源要分割。

我现在就是不太清楚,这个数字地和模拟地到底要不要分割?

不分割的话,使用统一地,数字部分会不会通过地平面对模拟部分造成干扰?

楼主:
http://group.**/2248/28082.aspx这是那篇文档的链接

里面说不要分割地,就用统一地,但是把电源分割了,布局要注意。

我现在有些晕,到底要不要分割?

因为之前看过的几乎所有文档和别人的介绍,基本上都是要求分割的。

网友A:
不太熟悉 顶一下 等详解

网友B:
不太熟悉,等候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