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与非门

楼主(2009-09-0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分两个情况:
1 比如将两个NPN三极管的C极接到一起的线与,确实不需要电源。它的负载总是接电源的,不然就成其为负载了。两个二极管阳极接到一起的情形也是相似的。不过,从电平而论,它们都不算是真正的与非门。
2 电路图中,确实许多与非门都不接电源,但这只是电路符号。实际上还是要接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