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张 最近画的板。。。

楼主:
左边部分 是  利用CD4017  做的 跑马灯 ,又半部分是  LM317 可调电源,由于 是  贴板 ,所以就 做成 双面 的了,  大家 给 提提意见! 多谢!

网友A(2009-09-07):
虽然很简单  但还是顶一下

楼主:
:lol  图中 若有 需要改进的  线路 望给予 指点 。。。 多谢。。。

网友A:
中间一排电阻 你能保证大家都知道哪个对哪个吗?另外电路可以全部腹地

网友B:
还算不错。

不过完全可以布成单面板,哪怕另一面全铺地

另外,电源和地细了点

网友C:
器件可以选贴片的  方便走线  整齐美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明白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线 走的是 0.5mm 的线宽 能走 500 ma 的电流 ,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贴片的 价格 太高, 呵呵能省点 就 省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LZ,走线可不能管看能通过多大电流就行了,要知道导线是有电阻的,有电阻通电时就会有压降,有压降的话除了会发热,还会影响地电位、地阻抗,从而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

数字电路还好说,要是模拟小信号电路,那你就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l  哦 , 明白,多谢 指点。。。

网友B:
“贴片的 价格 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和 只差件  相比较的

楼主:
对了,  我还想做一个  音响音量 指示灯  ,大哥 那 有资料吗?

网友B:
LZ,谁告诉你“贴片的 价格 太高”的?
所有的元器件,贴片的都比直插的便宜,而且有的还便宜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哟 ,是呀, 哦 ,明白了!

网友D:
板子还可以画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是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