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C3842电源设计纹波问题

楼主(2009-09-07):
输入AC24v,输出5v和9v,
选用芯片uc3842,加变压器隔离输出,
原来纹波还可以(5v20mv左右,9v100mv左右),视频无干扰,现要增加一个模块要供电(12v/2W),
现在选用方法为:在桥堆输出取电给LM2576输出12V,
问题:原来电源地和工作地用电容相连,现在需要0欧电阻连起来才有12v电源输出,现在的纹波很大,大概500mv左右,而且纹波不稳定,上下波动幅度较大,从而视频存在干扰,包括原来的9v电源纹波也在500mv左右,
怎么能解决纹波干扰视频,请大侠多多指点!小弟在这里跪谢了!
电路间附件,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注意Layout,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B:
觉得方案和layout两方面都要注意。
这好像得有经验,不能一两句话说得。

网友C(2010-07-07):
确实!
特别是LAY OUT! 经验丰富的体现在对细节的把握!而纹波恰是要求细节!LAY OUT。

网友D:
反馈电阻那接个电容到Vout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