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24423用什么方法 防止电机过流

楼主(2009-09-07):
AD转换采集电流用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发生过流,恐怕还没等转换完,功率管就烧了,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一般直流电机驱动过流保护实际在自动控制里是加个电流环的积分解决(模拟积分很多电力系统自动化书上用)。
如果你要简单些,建议你用一下PSOC中的模拟比较器解决,但要注意比较器翻转之后没电流之后反复接通保护振荡,需要加个双稳态电路防止振荡。
你也可以问问威健代理那里他们曾经作过类似的自行车驱动保护,可否有现成的例子。
这链接有我曾经做的一个实验,仅供参考。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t=%2Bni%5C_labview

楼主:
我看了你的实验,不需要PGA吗

网友A:
用了一个比较器模块兄弟,请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