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9-07):
有这么一道题,在下图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中,RL=50欧,C=100uF.
用交流电压表测得U2=20V,用直流电压表测得RL两端的电压UO为18V。
试分析该电路处于何种情况。
答案是电容开路。
我不明白,为什么电容开路就是18V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UO=0.9*U2=18V  这是没有滤波的电压,如过电容没断开肯定比这电压高!!
在桥式整流后,是 "脉动直流电" 非纯正直流电  再加电解电容,是为了平滑波形,就叫 “滤波” , 对输出电压, 有“高存, 低泄”作用 ,电压因此会升高 !

楼主:
重传一个吧。

网友A:
如果有这电容因该是18V×1.1(或1.2)

网友B:
二极管没有压降的?电容坏了怎么会还有18V呢???

电容那么小,电容没坏考虑二极管压降后又会是多少伏呢?

要是一个二极管开路而电容完好呢?
要是一个二极管开路而电容完好且容量很大呢??

典型的有BUG的题,出题的自己脑子少根筋,却还去考别人...

网友C:
这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电源,整流二极管与负载是串联关系,变压出来是20V,二极管压部分分压2V,留给RL就只有18V 了,电容与RL并联,故相等 18V!

网友D:
题目显然考虑不完全。
两个二极管压降没有考虑。
而且100uF/50欧,这个时间常数也太小了一些。

网友E:
UO=0.9*U2=18V  这是没有滤波的电压,如过电容没断开肯定比这电压高!!
在桥式整流后,是 "脉动直流电" 非纯正直流电  再加电解电容,是为了平滑波形,就叫 “滤波” , 对输出电压, 有“高存, 低泄”作用 ,电压 ...
引用 网友A:

同意!!!!

楼主(2023-01-14):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电源,整流二极管与负载是串联关系,变压出来是20V,二极管压部分分压2V,留给RL就只有1 ...

谢谢

网友F:
大电容的影响,充电快,放电慢的情况,输出直流电压是交流有效值的1.2倍,说白了,是峰值的附近。时间常数越大,越近于峰值。跟开启角有关。

网友F:
整流非滤波能模拟,是个带负反馈的非线性电路,决定于开通角,负载越重,开通角越大,负载最小,开启角近0,近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