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无刷电机控制器的同仁请进:

楼主:
本人制作一无刷电机控制器, 电压为12V , 负载电流为30A.
全速的时候三相输出波形还可以, 但是在调速的时候, 三相输出波形产生很高的尖峰. 我没有加尖峰吸收电路, 我用的PWM斩波频率是2.5K.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消除尖峰. 我有试过增加尖峰吸收电容.但是效果不好!

楼主(2009-09-08):
难道没有人用过吸收回路吗?

楼主:
調速時的輸出波形如上圖所示:

楼主:
大家没有做过,没关系, 发表自己的看法, 共同学习!

网友A:
你是怎么调速的呢
无刷直流电机调速方法是和交流电机类似的

楼主:
調速采用的是PWM, 下臂斬波.

网友B(2010-02-27):
加大PWM的频率试试看。。

网友C:
調速采用的是PWM, 下臂斬波.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换相的?!

网友C:
贴出电路图

网友D:
没有电路图不好分析,我看像是开关管这里出现问题.

网友E:
看下无锡晶汇的电动车原理图吧

网友F(2010-05-20):
提供载波频率、检查MOSFET驱动

网友G:
驱动电路怎么做的?估计是干扰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