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spcaserv到ARM9上遇到问题

楼主(2009-09-08):
开发板:MINI2440  LINUX2.6.29 交叉编译环境 4.3
插上USB摄像头,信息:
[root@FriendlyARM /]#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2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ac8, idProduct=301b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0
usb 1-1: Product: PC Camera
usb 1-1: Manufacturer: Vimicro Corp.
usb 1-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gspca: probing 0ac8:301b
zc3xx: probe sensor -> 0a
zc3xx: Find Sensor PB0330. Chip revision 0
gspca: probe ok

运行采集端程序后出现以下错误,在PC机上使用SPCASERV正常,同一个摄像头,请教原因。谢谢!
[root@FriendlyARM /video]# ./spcaserv
Spcaview version: 1.1.7 date: 06:11:2006 (C) mxhaard@magic.fr
video /dev/video0
Camera found: vivi
VIDIOCGPICT brightnes=32639 hue=32896 color=32639 contrast=4112 whiteness=0depth
=16 palette=8
Bridge found: Camera
is_spca SPCA505
is_spca SPCA506
is_spca SPCA501
is_spca SPCA508
is_spca SPCA504
is_spca SPCA500
is_spca SPCA504B
is_spca SPCA533
is_spca SPCA504C
is_spca SPCA561
is_spca SPCA536
is_spca SN9C102
is_spca ZR364XX
is_spca ZC301-2
is_spca CX11646
is_spca TV8532
is_spca ET61XX51
is_spca SN9CXXX
is_spca MR97311
Not an Spca5xx Camera !!
wrong spca5xx device
StreamId: -1  Camera
try palette 21 depth 8
try palette 21 depth 8
Damned second try fail
try palette 15 depth 12
Couldnt set palette first try 15
Damned second try fail
try palette 4 depth 24
Couldnt set palette first try 4
Damned second try fail
try palette 3 depth 16
Available  palette 3
try palette 5 depth 32
Couldnt set palette first try 5
Damned second try fail
probe size in
Available Resolutions width 640  heigth 480
Available Resolutions width 384  heigth 288
Available Resolutions width 352  heigth 288
Available Resolutions width 320  heigth 240
Available Resolutions width 192  heigth 144
Available Resolutions width 176  heigth 144
Available Resolutions width 160  heigth 120
cmcapture: Invalid argument
Format asked 15 check -1
Couldnt set videopict params with VIDIOCSPICT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是 cross compile 没弄好, 你先涗你是如何 cross compile spcaserv 吧. :)

网友A:
我用的是servfox,mm167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使用spcaserv没有搞定,后来用servfox搞定了,是在2.6.13内核上,但是servfox放在2.6.29上也会有其它的问题,据说是V4L1 V4L2区别,待研究。

网友A:
我的内核是2.6.24的,我也觉得可能是V4L1和V4L2的区别,但是还没找到原因,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C:
Couldnt set videopict params with VIDIOCSPICT,这个命令字在v4l2中没有实现,下面是v4l2的原话
“V4L2 has no equivalent of the VIDIOCGPICT and VIDIOCSPICT ioctl and struct video_picture. The
following fields where replaced by V4L2 controls accessible with the VIDIOC_QUERYCTRL”
这个问题似乎是因为你们用的app使用了v4l的接口。
你们可以debug一下你们的app,很多app可以指定使用什么接口,比如说vlc,tvtime什么的。

网友C:
唉,不对啊,从楼主的描述来看,驱动应该是遵循的v4l...,在驱动的ioctl里加一些打印信息看看吧。

楼主:
从lwn.net(http://lwn.net/Articles/291054/)得知, 从2.6.26开始, gspca已经合并到内核中间,
名称为UVC(USB Video Class Linux device driver),UVC只支持V4L2的API

网友D(2009-10-30):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请教各位最好如何解决。急! 不行的话是不是只能用2.6.13kerne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