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前加一个RC滤波,参数如何取?

楼主(2009-09-08):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不清晰,首先,我从工控机的一块数据采集卡上看到一个电路,就是在ADC前面有一个RC滤波,小弟不懂意义何在,另外,Res值为1k,Cap值为2.2nF,这样的参数是根据什么来设定的?!

非常感谢回答的朋友(简单的回答消除尖峰干扰之类的话,就免敲键盘,等待高手回话)

楼主:
顺便说下:RC会对信号有一个衰减作用,那么AD采到的值与真实的值不是有误差?

网友A:
被采样的信号必须具备有限的频谱,否则再高的采样率都会有“混叠误差”。RC滤波就是用来滤掉有效频谱外的“噪声”,防止无为的混叠。

至于RC的具体取值,取决于你所要采集的信号特性。

网友B:
RC滤波的转折频率,必须高于AD转换频率数倍,这样RC对AD转换的衰减可以不计。

网友C:
对信号进行AD转换时,会有混叠误差,为了减小混叠误差,一般要求采样频率为实际信号频谱中最高频率的2.5-4倍,因AD的采样频率不可能选得很高(可能是成本的考虑),在不影响测量误差的前提下,先对信号进行适当的低通滤波处理,去除对测量结果影响不大的高频信号,可以降低AD采样频率的要求。
同时。加RC滤波也可以滤除信号中无用的高频干扰信号。

楼主:
混叠误差...高手们都涉及到奈斯奎特定理了!!!
是三十二路的采样(模拟开关两个16选1外加一个2选1)  应该是低频  但是采样速率应该很高  因为 R 1k C 2.2nF
这些参数如何确定, 比如 我1us采样一个通道  32us 全部采样完一次!
这样的话 R 1k 和 C 2.2nF 会变吗

网友D:
我感觉应该根据信号的频率来确定吧
如果采集信号的频率为1KHZ   RC转折频率为3KHZ就行了吧 ?
不过过看上面  hwm大侠和maychang大侠的观点似乎不一样,一个认为是与信号的频率有关 ,一个认为是与AD采样频率有关,当然AD采样频率一般是>2*信号频率,不过在低频的时候,AD>>信号频率,这个时候应该是以信号频率来确定RC的截止频率了吧?大家以为呢

网友E:
哈哈,今天数字信号处理刚好讲到采样定理。书上说了,为了避免频谱混叠现象,要求选择的采样频率要高于原信号频率的2倍。一般正常情况下取,3——5倍。滤去高于原频率的一些无用的高频分量和其他的一些杂散信号。

网友F:
本来就是抗混叠误差,高于你信号的最高频率,低于耐奎斯特就可以了。

网友G:
同意7楼

楼主:
各位回答令我感到无比荣幸!马屁不多拍,归入正题
先把AD说下 高速的AD574AJD,理论采样频率40Khz,但是我这块采集卡上应该是1khz之内(32路),RC的转折频率f=1/(2×pi×R×C)=48。几Khz 就当50khz来看,总结:
采样频率:1khz
RC转折频率:50khz
信号频率:待定 Xkhz
首先回答4楼 maychang:
应该是信号频率要低于RC转折吧,这样才不会出现衰减!我不是很懂,如果x=100khz,RC转折频率依然是高于采样数倍,然信号频率经过rc肯定会出现衰减吧?!(仅仅举例,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
回答5楼 awey:
RC本意滤波是对的,但是参数的选择是不是根据信号频率要小于RC转折频率?
回答7楼 因特网用户:
我也是这个意思,非常感谢,我不是太懂他们所说的混叠,是设计到高频之类的吗?请您简单详解!

小弟初来遇到这么多贵人,幸福啊!

网友H(2009-10-09):
:) 怎么不往下讨论了呢?还想听听课呢:)

网友I:
这些都与实际应用有关的,比如对信号相位有要求时取值又不一样了!

网友J:
那如果加运放调理一下呢?

网友K:
A/D过程,会发生调制现象。
给个文件你看看,相信你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