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9-09-08):
不知道 电源电路中电容的容量的确定依据是什么 我见过的同一个电源电路不同人用的电容值的差别都是很大 比如一个3.3V 的电源供电 电路 就有用220uf/6.3V   100uf/6.3V   47uf/6.3V    22uf/6.3V   还有 用10uf/6.3V的   这么大的差别 搞的 我自己 做电路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么用好了  。  哪位高手知道 请指教    先 谢过了

网友A:
一般都是RC滤波或LC滤波算出来的

楼主:
谢谢 2楼的参与  不过我还是不懂  这里的  R  和 L      RC和LC 是以什么 为等式的   不好意思  傻傻的问题

网友B:
我的理解:对于3.3V 的电源供电, 如果负载电流大, 使用电容容值高一些的, 如果负载电流小, 使用电容容值小一些的, 另外还需要并一个0.1或0.01的电容.

楼主:
恩  4楼 说的有些 道理 不过这里 还是挺模糊的。 具体是电流和电容的搭配关系是怎样的呢?  还是只能 从实践中 去尝试

网友B:
一直都不知道,只是靠着调试经验,大概,如果500mA左右就用100uF, 如果低于100mA就用10uF

网友C:
一直不知道具体怎么用 就是根据别人的经验确定
望有大侠参与 帮助解决

网友B:
楼上发贴时间百年一遇啊, 09年09月09日09时0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