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千兆网接口

楼主(2009-09-08):
用FPGA做个千兆网接口接连计算机。本来想MAC做在FPGA里,但没有经验,怕时间来不及,考虑选用MAC芯片AX88180加物理层芯M88E1111来做。有没有兄弟用过AX88180这个芯片,它的性能怎么样?做出来实现传输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现在FPGA已经可能对AX88180初始化,连接速度1G,但是收不到AX8810的中断信号,应该是某个寄存器的值没搞好,还得努力,有做过的兄弟请指点。

网友A(2009-10-13):
AX8810和处理器的接口只有260Mbit/s,这是整个物理瓶颈,官方说用ARM2410能有220Mbit/s,我们Nios也差不多是这个速度

网友A:
然后我们在在Nios跑了个LwIP协议栈,速度就只剩想110Mbit/s了,杯具了

楼主:
现在接口已经做通了,实现传率能到300Mb以上,我用的是16bit模式,下一版准备用32bit模式,速度应该会更快些。我都是用verilog写的,代码运行的效率比较ARM和NIOS要高一些

网友A:
请问楼主的FPGA用的是什么?

网友A:
理论速度是640Mbit/s,楼主加油

楼主(2009-12-07):
哈哈,用了32位总线模式,接口的极限速度已经测试出来,稳定在440Mbit,网络的土封包解包全是用verilog代码写的,没用NIOS.

网友B:
如果性能是首要考虑因素的话,建议你使用有GE接口的嵌入式处理器,比如FREESCALE的power系列处理器,或者网络处理器, 毕竟以太网上面还有个TCPIP协议的,若CPU处理能力不够,瓶颈就会卡在那里;
若仅仅只要个千兆以太网口的名称的话,不需要很高的实际带宽的话,使用FPGA + GE PHY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呵呵,LZ你应该不太清楚FPGA的处理能力,要发挥外围芯片的最大性能,还得FPGA,所以你说FPGA做不到很高的实际带宽,那就说错了。

网友C(2010-01-06):
采用的是什么fpga?代码全部是自己编写的?实现这个协议花费多长时间?

楼主:
altera的cyclone II-6ns,用UDP,用verilog写成,花了一个星期。UDP的封包解包并不麻烦。

网友D(2010-06-22):
高手能不能把verilog的程序贴出来参考,或者发邮件给我,谢谢了,急用!email:menjinrui@gmail.com

网友E:
非常感谢,更换为百兆打印服务器后正常了,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F:
xilinx提供的以太网MAC占资源太多,又不好用,千兆以太网MAC,要卖钱的,代码的不会公开的
1.以太网类
序号        IPCORE名称        接口        总线        slices        RAMB16        说明
1        10/100MbpsMAC-CORE        MII        N/A        190~690        2~32        可配置MAC核,可选缓冲区大小
2        opb_tinymac        MII        OPB        230~800        2~32        OPB总线的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3        plb_tinymac        MII        PLB34        210~800        2~32        PLB34总线的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4        xps_tinymac_mii        MII        PLB46        200~800        2~32        PLB46总线的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5        MB_xps_tinymac_mii        MII        PLB46        210~300        2~5        Microblaze专用低总线延时的MAC,占用资源极少
6        TMAC-CORE        GMII        N/A        220~700        2~32        可配置的10/100/1000M三速自适应以太网MAC核
7        opb_tmaclite        GMII        OPB        260~800        2~32        OPB总线的10/100/1000自适应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8        plb_tmaclite        GMII        PLB34        270~800        2~32        PLB34总线的10/100/1000自适应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9        xps_tmaclite        GMII        PLB46        300~800        2~32        PLB46总线的10/100/1000自适应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10        opb_tmacptp_rgmii        RGMII        OPB        500~800        2~32        OPB总线的10/100/1000自适应MAC,支持IEEE-1588,吞吐量30MB/s
11        10/100/1000MbpsTMAC-CORE-FIFOCTRL        GMII,RGMII        N/A        280~700        2~32        可配置的10/100/1000M三速自适应以太网MAC核,具有智能缓冲区控制,可缓冲更多的数据包,独立数据总线,具有极高的性能,支持IEEE-1588
12        xps_ntmac_fifoctrl        RGMIISGMII        PLB46XILRAM        300~1700        2~32        PLB46总线的可配置1~4个10/100/1000M自适应MAC,支持IEEE-1588在V4-FX20单PPC405系统中实测4个网口总吞吐量为280MB/s
13        vch_ntmac_rgmii        RGMIISGMII        PLB46VCH        300~4000        2~32        使用VCH_DMA驱动的可配置2~8个10/100/1000自适应MAC,具有极高的性能,总吞吐量800MB/s
14        vch_nmac_smii        SMII        PLB46VCH        300~5200        2~32        使用VCH_DMA驱动的可配置4~16个10/100Mbps自适应MAC,具有极高的性能,可让所有网口满负荷收发数据
15        vch_splitter        VCH        VCH        100~200        1~32        VCH分发器,用于VCH扩展
16        opb_xcl_vch_dma        VCH        OPBXCL        500        1~4        使用OPB总线的VCH_DMA控制器,数据传输使用XCL总线,支持32个通道(32个网口),总吞吐量400MB/s
注:占用资源量针对Virtex-4或spartan-3,对于Virtex-5则实际占用资源少一些,本系列IPCORE的RGMII接口可兼容MII
以太网类(续)
序号        IPCORE名称        接口        总线        slices        RAMB16        说明
17        xps_npi_vch_dma        VCH        PLB46NPI        1000        1~4        使用PLB46总线的VCH_DMA控制器,数据传输使用NPI总线,支持32个通道(32个网口),总吞吐量1600MB/s
18        2400MbpsGTMAC-CORE        GTPGTX        N/A        500        2~16        使用3Gbps的RocketIO互连的高速本地以太网,用于低成本的板间高速互连,可使用SATA线连接1米的距离,吞吐量双向各300MB/s
19        xps_ngtmac_fifoctrl        GTPGTX        PLB46        600~2000        2~16        使用PLB46总线的1~4个2400Mbps GTMAC,带有PLB46总线的DMA用于板间,芯片间低成本高速网络通信
20        xps_npi_ngtmac        GTPGTX        PLB46NPI        600~2000        2~16        使用PLB46总线的1~4个2400Mbps GTMAC,带有NPI总线的DMA用于板间,芯片间低成本高速网络通信

网友G:
楼主要是把这个用到工业项目中,由于距离原因更换PMD的话,可以联系我啊。

网友H(2011-01-07):
楼主 你好 我最近也在做FPGA控AX88180的接口设计,能否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I(2011-06-02):
我也在做EP3C25+AX88180+88E1111+SDRAM千兆网接口,希望得到诸位帮助。
希望提供一点代码。不胜感激。
skyboy9999@yahoo.cn

网友J(2011-11-03):
哪位有ax88180的初始化资料啊啊!

网友K(2013-04-26):
我也在做EP3C25+AX88180+88E1111+SDRAM千兆网接口,希望有人提供下代码和帮助下。非常感谢啊。
xusheng0622@126.com

网友K:
引用 楼主:
altera的cyclone II-6ns,用UDP,用verilog写成,花了一个星期。UDP的封包解包并不麻烦。 ...

可不可以提供些代码帮助哈,邮箱569252554@qq.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可不可以提供些代码帮助哈,邮箱569252554@qq.com

用XILINX的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用XILINX的呗

又开始推广啦

网友N:
没用过的。

网友O(2013-06-26):
我也正在做Altera EP2C8Q+AX88180+88E1111的千兆网通讯,无从下手中,官网上的资料也特别少,求共享,谢谢。

网友O:
没人应答,纯属自娱自乐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没人应答,纯属自娱自乐

:L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我也正在做Altera EP2C8Q+AX88180+88E1111的千兆网通讯,无从下手中,官网上的资料也特别少,求共享,谢谢 ...

您这也太后知后觉了吧

网友P:
能发一份到我邮箱中么。不胜感激hwz@hotmail.com

网友Q(2013-11-26):
用FPGA+DM9000做过以太网,极限速度也就80M左右,正想做千兆网,参考下各位大仙思路

楼主(2014-01-04):
现在已经不用AX88180了,MAC直接在FPGA内部,带宽可以做到接近1Gbps,下一步准备研究一下10Gbps.

网友R(2014-03-18):
我也在做FPGA+AX88180+88E1111+SDRAM千兆网接口,希望有人提供以下帮助。非常感谢!lanbohesky@126.com

网友S(2014-05-09):
我在做FPGA+AX88180+88E1111千兆网接口,希望有人提供以下帮助。非常感谢!
junior2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