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TIM2的时钟为多少

楼主(2009-09-08):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4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GPIOA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从以上程序来看,TIM2的时钟是多少呢?72M还是36M?大概是怎样确定的呢?

网友A:
72MHZ
PCLK1 = HCLK / 2 = SYSCLK / 2=36MHZ
TIMxCLK = PCLK1 * 2 = 72MHZ

楼主:
恩,好的,谢谢。
但是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理解: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即PCLK1 = HCLK / 4 = SYSCLK / 4=18MHZ
然后TIMxCLK = PCLK1 * 2 = 36MHZ

网友B(2010-03-14):
到底应该是多少MHz啊?

网友C:
2楼除以2的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