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dc

楼主(2009-09-08):
据说IAR 提供了一个stm32 cdc demo ,不知道怎么下,那位提供下    irri_cn@tom,com

网友A:
如果你用了IAR,应该也是安装了IAR吧,在下面的路径里面可以找到你需要的CDC例程: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examples\ST\STM32F10x\IAR-STM32F103ZE-SK\VirtualCom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examples\ST\STM32F10x\IAR-STM32-SK\Virtu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