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数字信号驱动能力。

楼主(2009-09-08):
器件输出的信号为数字信号且只有一个数字信号,该器件输出电流最大可到30mA,但还是无法驱动长电缆。
问下,应该加什么器件来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A:
“长电缆”建议采用电流环。

网友B:
采用什么得看多长

网友C:
用继电器不知道可否????

网友D:
不是太长可用差分屏蔽双绞线传输

楼主:
大概4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