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有什么用途

楼主(2009-09-08):
请教: PCB的内电层如何使用, 找了半天都说用于电源层和地线层, 可是平时如果需要电源和地都使用信号层来做, 从来还没有用过内电层, 理解不了, 找不到关于这个详细的说明, 请大家帮助, 谢谢!

网友A:
那是EMC设计的需要,不是所有电路必须,但高频、高速或微信号电路则可能需要。

楼主:
就算是为了EMC,电源与地线需要单独
1, 多加两层信号层的效果与使用内电层有什么不同?
2,  使用内电层的意义也是铺铜吗?

网友B:
内电层和信号层在物理上都是多层板的内层铜箔层,叫法是人为定的
内电层可以铺铜,也可以走线(信号层兜勿过来时客串一下也是有的)

楼主:
谢谢tyw,那使用起来我就认为这两个层其实都一样了

PCB制作工艺应该会有点区别吧

网友B:
PCB制作工艺与内,外层有关,与内1,内2....无关

网友C(2012-06-05):
好像还是不懂?按照这样的说法就是内电层和顶层一样了

网友D:
对于protel 99来说电性图层分为两种,一种(signal)为正片层,包括top layer、bottom layer和midlayer,中间一种(internal  planes)为负片层。这两种图层有着完全不同性质和使用方法。

正片层一般用于走纯线路,包括外层和内层线路。负片层则多用来做地层和电源层。因为在多层板中地层和电源层一般都是用整片铜皮来作为线路(或做为几个较大块分割区域),如果用MIDLAYER即正片层来做画则必须用铺铜方式来实现,这样将使整个设计数据量非常大,不利于数据交流传递,且会影响设计刷新速度。而用负片则只需在外层与内层连接处生成一个过孔(VIA)即可,对于设计和数据传递都非常有利。

网友E:
我来解释一下吧,对于Protel DXP 2004 SP4来说(我用的就是这个版本),内电层和内部信号层最大的区别是:内电层不允许走信号线,内电层被创建之后通常是一整块覆铜区,在该层上画“线”,是用来分割这个覆铜区的,之所以“线”加引号,是因为画的并不是线,画完“线”后你会发现,被“线”包围的区域会变成一块单独的覆铜区,而“线”的宽度就是被它分开的两块覆铜区之间的缝隙的宽度,也就是说,这个“线”其实是缝隙。如果你这个板子里有模拟地和数字地,你可以在这个内电层画一条“线”来分割整个覆铜区为两块,分别为模拟地和数字地,同样如果内电层作为电源层,也可以画“线”来分割各个电源区;而内部信号层和顶层底层信号层一样,可以画信号线也可以覆铜,只不过在内部信号层覆铜要比内电层麻烦得多,就像顶层和底层一样需要进行一些覆铜的设置。所以做多层板,电源层和地层一般都首选内电层,而不用内部信号层。

你试一下不就很清楚了?区别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