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半波整流电路,其下红色区域取途径作用...

楼主(2009-09-08):
(图片)

网友A:
画图的人画的太差劲

网友B:
不要拿一个孤零零的电路来问,谁知道你的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C:
并联稳压的负电源,不过电路有错。

楼主:
知道它是个半波稳压电路,但不清楚下半部分起什么作用

楼主:
其工作动态如何变化呢

网友C:
那个5.1V稳压管接反了,电阻都是负载,然后自行分析吧。

楼主:
不会吧,这个5V电源有正常工作呀

网友C:
那么楼上根据实物去比对一下电路图吧……

网友D:
估计是抄板抄错了。

网友E:
好象可以输出负电压吧?

网友F:
这是个负电压电路,可以产生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