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容

楼主(2009-09-08):
在音频耦合电路中  电解电容会比贴片陶瓷电容的效果好吗??

网友A:
好像大多数情况下是,音频频率比较低,而陶瓷电容一般容量都不大,在低音频段大容量的电解电容肯定比陶瓷的好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

楼主:
那 在同等 容值的情况下  是否也有区别呢?

网友B:
同等容量下瓷介电容可能会好一些,通常瓷介电容的ESL(串联等效电感)指标较好,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该指标由器件的制造工艺决定,二者间的比较不是绝对的。

网友C:
音响这东西,并不是说指标越好、参数越高就越好听的。

老x以前也曾经找过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电容来摩机,给多路选择输入每一路用一种电容,然后切换着比较哪个好听
发现换种耦合电容的话对音响的音色影响相当的大!

但是...

老x听来听去、比较了又比较,最后却觉得还是上面原配的普通电解听着最舒服,彻底晕倒~~~~~~

唉,可能是听习惯了吧?

楼主:
呵呵。。还是chunyang 大虾讲到了实质,很有信服力。其实,我知道这些电容的区别并不是很大,都亲手试验过,不太能听得出来有什么大的区别。我们这里的一些工程师用的也是五花八门。这里提出来 就是想 用的最好 最简。多谢各位提点。

网友D:
瓷片电容滤高频,电解电容滤低频

网友E:
但是...

老x听来听去、比较了又比较,最后却觉得还是上面原配的普通电解听着最舒服,彻底晕倒~~~~~~

很彻底地晕起来了

网友F:
很彻底地晕起来了
引用 网友E:

狂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