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给俺等菜鸟普及一下电容知识吧

楼主(2009-09-08):
(无正文)

网友A:
  各类电容器参考规格
电解质电容 Electrolytic Capacitor
种类 (Mini) >=11mm             (Super-Mini) 7mm (Ultra-Mini) 5mm
额定电压 6.3-100V 160-450V 6.3-63V 6.3-50V
容值范围 (120Hz) 0.47-10000uf 0.47-220uf 0.47-470uf 0.1-220uf
容值误差 (120Hz) M M M M
温度范围 -40℃--+85℃ -25℃--+85℃ -40℃--+105℃ -40℃--+105℃
漏电流 (3 Min.) <=0.01 CV 或 3 uA <=0.03 CV 或 3 uA <=0.03 CV 或 3 uA <=0.01 CV 或 3 uA
损失角 (120Hz) <=0.08--0.22 <=0.16--0.20 <=0.1--0.24 <=0.1--0.24

种类 (High Temp.) >=11mm   (Low leakage) >=11mm (Mini / Low leakage) 7mm
额定电压 6.3-100V 160-450V 6.3-63V 6.3-63V
容值范围 (120Hz) 0.47-10000uf 0.47-220uf 0.47-1000uf 0.47-100uf
容值误差 (120Hz) M M M M
温度范围 -40℃--+105℃ -25℃--+105℃ -40℃--+105℃ -40℃--+105℃
漏电流 (3 Min.) <=0.01 CV 或 3 uA <=0.03 CV 或 3 uA <=0.002CV或0.4uA <=0.002CV或0.4uA
损失角 (120Hz) <=0.08--0.22 <=0.15--0.24 <=0.1--0.24 <=0.1--0.24

种类 (Bipolar) >=26mm (Nonpolar)>=11mm           (Low ESR)
额定电压 25/50V 10-160V 6.3-63V 6.3-100V 160-450V
容值范围 (120Hz) 2.2-10uf 0.47-1000uf 0.47-100uf 4.7-3300uf 3.3-330uf
容值误差 (120Hz) M M M
温度范围 -40℃--+85℃ -40℃--+105℃ -40℃--+85℃ -55℃--+105℃ -40℃--+105℃
漏电流 (3 Min.) <=100uA <=0.03 CV 或 4 uA <=0.03 CV 或 3 uA
损失角 (120Hz) <=0.05 <=0.15-0.25 <=0.12--0.24
Ripple Current 6-8 Amp

电解质芯片电容 Electrolytic Chip Capacitor
种类 Electrolytic (General) Electrolytic (Hi-Temp.) Electrolytic (Non-polar) Tantalun Chip
电容值范围 0.1-1000uf 0.1-1000uf 0.1-47uf 0.1---220 uf
额定电压范围 6.3-100V 6.3-100V 6.3-50V 6.3---50 V
容值误差范围 M M M K / M
温度范围 -40℃--+85℃ -40℃--+105℃ -40℃--+85℃ -55℃--+125℃
漏电流 <=0.01 CV 或 3 uA <=0.01 CV 或 3 uA <=0.01 CV 或 3 uA 0.01 CV 或 5 uA
损失角 <=0.1-0.35 <=0.1-0.3 <=0.15-0.3 <=0.04-0.08

塑料薄膜电容器 Plastic Film Capacitor 金属化聚乙烯
种类 Polyester 聚乙烯 Metallized Polyester           Polystrene 聚乙脂
电容值范围 0.001-0.47uf 0.01-10uf 100-10000pf
额定电压范围 50/100/200/400V 50/100/250/400/630V 50/100/125/250/500V
容值误差范围 J, K, M. J, K, M. G, J, K.
温度范围 -40℃--+85℃ -40℃--+85℃ -40℃--+85℃
损失角(1KHz) <=0.006 <=0.01 <=0.001
Withstand Voltage 200% 1 Min. 175% 3 Sec.
Inductive / 代号 No/Yes, PEN(Red)/PEI(Green) No / MPE (Red)   No / PS
金属化聚丙烯
种类 Polypropylene 聚丙烯 Metallized Polypropylene   Metallized Polypropylene 金属化聚丙烯
电容值范围 0.001-0.68uf 0.01-3.3uf 0.001-0.47uf
额定电压范围 50/100/250/400/630/1000V 100/250/400/630V 250/275VAC
容值误差范围 J, K, M. G, J, K. K(>0.01uf), M(<0.01uf)
温度范围 -40℃--+85℃ -40℃--+85℃ -40℃--+85℃
损失角(1KHz) <=0.0008 <=0.001 <=0.001
Withstand Voltage 250 % Rated Voltage DC 2000V / 1Sec. DC 2000V / 1Sec.
Inductive / 代号 No, PPN / PPS (Hi-Voltage) No / MP No / MPX (X2 Cap.)Across the line cap.

陶瓷芯片电容 (MLCC)Multi-layer Ceramic Chip
型号 0402 0603 0805 1206
尺寸 inch 0.04L*0.02W 0.06L*0.03W 0.08L*0.05W 0.12L*0.06W
额定电压 16/25/50V 10/16/25/50V 10/16/25/50V 25/50/100/200/500V

温度系数 COG (NPO) X7R Y5V
容值范围 <=220pf
温度范围 -55℃--+125℃ -55℃--+125℃ -30℃--+85℃
容值误差 F 或 G 或 J 或 K J 或 K 或 M +80/-20% 或 M
D值 (1KHz) <=0.0015 <=0.025 <=0.05

陶瓷电容 Ceramic Disc Chip
Class-1 (T.C. Type) CH (NPO+/_ 60) UJ (-750+/_120) SL (+350/_1000)
容值范围 <=680pf <=680pf <=680pf
温度范围 -55℃--+85℃ -55℃--+85℃ -40℃--+85℃
容值误差 C/D/J/K C/D/J/K C/D/J/K
Q值 (1MHz) <=30pf Q>=400+20C <=30pf Q>=400+20C <=30pf Q>=400+20C
  >30pf Q>1000 >30pf Q>1000 >30pf Q>1000
Class-2 (Hi-K Type) B(Y5P) +/_10% E(Z5U) +20/-55% F(Z5V) +30/-80%
容值范围 100pf-0.047uf 100pf-0.047uf 100pf-0.047uf
温度范围 -25℃--+85℃ +10℃--+85℃ +10℃--+85℃
容值误差 K M +80/-20%
额定电压 50/63/100/500/630/1KV
D值 (1KHz) <=0.025 <=0.025 <=0.05
Class-3 (S.C. Type) B(Y5P) +/_10% E(Y5U) +20/-55% F(Y5V) +30/-80%
容值范围 0.01uf-0.33uf 0.01uf-0.33uf 0.01uf-0.33uf
温度范围 -25℃--+85℃ -25℃--+85℃ -25℃--+85℃
容值误差 K M +80/-20%
额定电压 16/25/50/63V
D值 (1KHz) <=0.025 <=0.025 <=0.05

网友A:
电容器种类
   依照主要材质特性分为电解质电容, 电解质芯片电容, 塑料薄膜电容, 陶瓷电容, 及陶瓷芯片电容等大类别.
1. 电解质电容器种类: 依照细部材质, 形状, 及功能特性可再区分为标准型 (>11mm高度), 迷你型 (7mm高度), 超迷你型 (5mm高度), 耐高温型 (105℃), 低漏电型, 迷你低漏电型 (7mm高度), 双极性型, 无极性型, 及低内阻型 (Low ESR)等.
2. 电解质芯片电容器种类: 依照细部材质, 形状, 及功能特性可再区分为标准型芯片, 耐高温型芯片 (105℃), 无极性型芯片, 及钽质芯片等.
3. 塑料薄膜电容器种类: 依照细部材质, 形状, 及功能特性可再区分为聚乙烯薄膜, 金属化聚乙烯薄膜, 聚乙脂薄膜, 聚丙烯薄膜, 直流用金属化聚丙烯薄膜, 及交流用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等.
4. 陶瓷电容器种类: 依照细部材质, 形? 及功能特性可再区分为Class-1 (T.C. Type)温度补偿型, Class-2 (Hi-K Type)高诱电型, Class-3 (S.C. Type)半导体型 等.
5. 陶瓷芯片电容种类: 依照尺寸及额定功率特性可再区分为0402, 0603, 0805, 1206等较具普遍性.

楼主:
还不够详细啊,独石电容、云母电容、钽电容等又属于哪一类呢
像聚乙烯薄膜, 金属化聚乙烯薄膜, 聚乙脂薄膜, 聚丙烯薄膜这些电容,在用途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电路欣赏版块里有一个:
电路设计注意事项-------电容    相当的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