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C扁平线插座的pcb封装

楼主(2009-09-08):
FPC扁平线的间距是0.5mm,12 pin
插座是:带锁/下接触式 贴片焊接
先说声谢谢啦

楼主:
卧式SMT表贴型

楼主:
有用过这个座子的大侠们,
麻烦发一份到我的邮箱:hz198119@163.com
谢谢!

楼主:
我有1.27mm间距的 封装库

网友A(2011-04-11):
非常感谢你!

网友B(2013-05-09):
多分享。。才能成功

网友C:
好像看过

网友D:
里面有一个50PIN的0.5mm间距的,修改一下改成12PIN就可以用的。

网友E(2013-08-17):
谢谢13楼的分享,正需要呢:lol

网友F(2015-11-30):
谢谢分享,已经修改成30pin的

网友F:
提醒下哦,注意1脚位置哦,弄反了可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