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的问题

楼主(2009-09-08):
电路图如下。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U2=15V,如果整流桥中有一个二极管因虚焊而
开路,则Ui应为多少伏?
答案是15V.
这个值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LZ,你无聊不无聊啊?
看看你都发的什么贴??

“高手”是给你做作业的吗?

网友B:
好像没有把图发出来。
估计是作业题。
出题者对模拟电路不是很清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楼主:
忘了,不好意思。

楼主:
这不是作业。我现在已经工作了,搞软件的,想学学硬件,正在看模拟电路书。
高手不要见怪。

楼主:
图已经发上来了,请高手支招!

楼主:
搞明白了。

网友B:
桥式整流,断掉一支二极管,就变成半波整流了。
只有电容输入式滤波才有这种现像,如果是电感输入滤波,输出极小。
另外,断掉一支二极管后,变压器负荷大为增加,发热量会加大。
楼主既然是在学硬件,学模拟电路,这些不可不知。

网友C:
自己弄块 面包板撘  用万用表量啊
发贴的时间就可以撘出来了

楼主:
我主要想弄清原理。

楼主:
UI和UO都是有效值。

网友D:
这个贴应该在百度知道里面发